ucos_III访问共享资源的方式

楼主:
 小弟通过看<>,知道访问共享资源可以通过如下2种方式
1>关中断的方式       特点:适合ISR和任务之间共享资源
2>关调度器的方式   特点:适合任务和任务之间共享资源
关中断方式的伪码:
void OS_Function(void)
{
CPU_SR_ALLOC();
CPU_CRITICAL_ENTER();
Access the resources;
CPU_CRITICAL_EXIT);
}
请问大神:如果采用关调度器的方式,那该如何写(有框架即可),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
使用互斥信号量的比较多吧,关了调度,其他的任务也不能执行了

网友:
我是来帮你顶帖子的。。

网友:
那如果关调度的时间很短,应该是可以接接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