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 SOT23-5

楼主:
请教一下一个TVS 5脚芯片型号,芯片的丝印为:ESF(F最下面有个下划线);封装SOT23-5
芯片功能:芯片3脚接GND,5脚接VCC,2脚和4脚的电平相反;2脚输入高电平4脚为低电平;

请教一下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不甚感激!

网友A:
所在电路或者板子大概功能是什么,大家好帮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在电路或者板子大概功能是什么,大家好帮你猜

当TVS的2脚接收到高电平,那么TVS的4脚变成低电平,用来驱动光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在电路或者板子大概功能是什么,大家好帮你猜

芯片的3脚接地,5脚接VCC5V,2脚信号输入,当2脚信号为高电平时,4脚为低电平,正好4脚和5脚驱动光耦;找个类似的TVS SOT23-5,发现网上基本没有,买了ST的ESDALC6V1W5发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