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运放来做电压电流检测

楼主:
3芯积分
处理器我想采用MSP430做Ad采样,目前想使用运放来检测电压与电流,能不能推荐一下适合做这方面的器件。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有专门的电流检测芯片。否则可以自己用运放来实现,差分放大。

网友A:
你提问的东西太泛了,比如检测的电压电流是什么特性,是否隔离,精度多少,都不提,谁知道你要干什么。要把目标细化,大神好给你回答,我这样的水军也好帮你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提问的东西太泛了,比如检测的电压电流是什么特性,是否隔离,精度多少,都不提,谁知道你要干什么。要把 ...

隔离有啥好处呢?怎么隔离呢?精度他们说要小数点后面两位。用0-5v反应电流或电压。你在水水。。。。

网友:
低速的可选择:opa2134之类的。 高速的可选择OPA695\690...  你可以去TI官网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