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运放采集电路的电压与电流

楼主:
3芯积分

想采用MSP430为控制器,通过AD采集运放收集的电压与电流,能不能推荐一下器件。

要求是不能采用分压电阻。

电压最大可能超过40V,而电流却很小。

帮帮我呗?

网友:
你不分压,40V的电压AD采集片子能接收吗????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阻?

网友A:
“不能采用电阻分压”,估计是怕电阻分压消耗电流。
不用电阻分压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不妨查查“电位差计”这种仪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
测40v电压不用电阻分压?这个技术我也想学!

网友:
同楼上  我也想学习。看你的AD片子工作电压是多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采用电阻分压”,估计是怕电阻分压消耗电流。
不用电阻分压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不妨查查“电位差计 ...

谢谢大家的回答,刚才和要我做的设计的确认了一下,电压其实没有那么高,就是0-5v的范围内吧!他们前段已经做了处理了。我要根据这个电压来反映出电流情况与电压情况。唯一的要求不能有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回答,刚才和要我做的设计的确认了一下,电压其实没有那么高,就是0-5v的范围内吧 ...

看来是虚惊一场。
不过,即使是40V,也是可以不用分压电阻的,麻烦些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虚惊一场。
不过,即使是40V,也是可以不用分压电阻的,麻烦些就是了。

求大神指点,怎么做呢?只是分析5V电压的情况,采用什么运放好一点呢?通过运放的精度由什么确定呢?有没有推荐,我想其精度要高一点。

网友:
OP07运放 精密类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大神指点,怎么做呢?只是分析5V电压的情况,采用什么运放好一点呢?通过运放的精度由什 ...

如果“只是分析5V电压的情况”,还“想其精度要高一点”,那就采用精密运放好了。
通常厂家标注为精密运放的,大概都能够满足你的AD精度要求。
运放接成跟随器形式,其输出送AD。运放输入端应该有限幅电路,防止输入过高损坏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分析5V电压的情况”,还“想其精度要高一点”,那就采用精密运放好了。
通常厂家标注为精密运 ...

嘿嘿,谢谢哟,精密运放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呢选运放主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谢谢哟,精密运放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呢选运放主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精密运放,主要是指失调小,温漂小,共模抑制比大。

网友C:
采样电流倒是经验不少我用的INA282(50倍电压放大)差动放大器,自己可以根据实际,选择不同增益即可,
电压,,,,这个头疼,之前用的分压,电赛的时候处理的不好,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样电流倒是经验不少我用的INA282(50倍电压放大)差动放大器,自己可以根据实际,选择不同增益即可,
电 ...

谢谢,可是我用的MSP430自带的ADC12来检查,电压不应该放大吧?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