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F2812的片子中断优先级问题

楼主:
TMS32F2812的片子在ADC中断和SCI接收中断冲突时,大家怎么处理的?AD要一直采集数据,但SCI要接收上位机发送的命令数据包,这时导致有时上位机发送的指令下位机没响应,怎么处理了?

网友:
把sci的接收到的数据做缓冲,

网友:
怎么个缓存?存到BUF中?但有时候连中断都进不了啊,怎么存到BUF了?

网友:
如果程序的ADC采集不关中断,有多大的害处?哪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应该是配置有问题。
2812处理这两个中断应该还不至于费力。
你的中断频率是多少,如何配置的?

网友:
ADC中断大概10HZ 但进入AD采集时关闭中断了,这时耗时几个ms。同时上位机发送的数据串口接收,此频率不定

网友:
就存在上位机发送数据过来了,你在ADC中断里(至少几个ms),此时中断无法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