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虚拟机无法登陆

楼主:
我从网上下了一个VMware-server-2.0.2-203138.zip,
解压安装,打开后要求输入用户名,密码。
我不知道,从网上查了几个用户名密码,都进不去。
我该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
高手支招啊!

网友:
建议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EEWORLD开发板置换群     309018200

加这个群吧,,我在这个群里,有些简单的问题,没必要发帖,直接问我就行了,

网友:
为啥装的是VMware-server?

网友:
因为我买的书上说装这个。

网友:
百度自己下一个虚拟机,然后根据安装步骤,自己设置登录名和密码,你这太投机了。自己安装花不了对多久的

网友:
不清楚楼主为什么要安装VMware-server,如果只是要安装一个linux虚拟机的话用VMware- workstation就可以了,或者用免费的VirtualBox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VMware workstation,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