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2440入门搭linux启动不了 uncompressing linux

楼主:
选择nand flash启动 出现如上情况

本人菜鸟,刚入门还不太懂 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没有启动起来????

网友B:
这个就是所有的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启动起来????

是的  启动不起来  nandflash启动 一直在反复闪屏 只出现logo图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所有的信息了?

所有的都在这里

还请帮忙看下 初学者 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都在这里

还请帮忙看下 初学者 不太懂

我感觉已经启动成功了,后面在怎么等也不会有信息了吗?有没有尝试过按一下enter键。
有一种可能就是文件系统制作的时候出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已经启动成功了,后面在怎么等也不会有信息了吗?有没有尝试过按一下enter键。
有一种可能就是文 ...

用的都是友善之臂光盘里的 我都还不会改呢

网友D:
没看出什么具体错误,什么个现象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的都是友善之臂光盘里的 我都还不会改呢

那错误应该不会有,难道是硬件原因???
不过我还是感觉hwclock命令不影响启动要不加我qq,我看能不能帮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看出什么具体错误,什么个现象

出现企鹅界面  一只再闪屏  反复出现企鹅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错误应该不会有,难道是硬件原因???
不过我还是感觉hwclock命令不影响启动要不加我qq,我看能不能 ...

好的 谢谢 就是你的I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谢谢 就是你的ID吧?

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现企鹅界面  一只再闪屏  反复出现企鹅界面

什么企鹅界面 拍个上来

===================================

网友E:
内核看起来没出什么问题,nand分区也挂上了,后面应该是文件系统没做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企鹅界面 拍个上来

两个页面就这样反复
一会黑 一会企鹅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内核看起来没出什么问题,nand分区也挂上了,后面应该是文件系统没做对吧。

MINI2440的现象是这样的

黑屏 然后跳到企鹅界面 然后再黑 再出现企鹅
NAND FLASH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企鹅界面 拍个上来

串口终端的那个信息提示 也是反复出来  uncompressing linux   booting the kernel
nandflash启动
我的nand提示有几个坏区 应该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NI2440的现象是这样的

黑屏 然后跳到企鹅界面 然后再黑 再出现企鹅
NAND FLASH启动

屏幕不影响启动,哪怕你把屏幕取了,只要系统是好的都可以起来。nand有坏块的很正常,以前很多nand出厂就坏几块的多了,yaffs自己有坏块管理能力。
从你截图上来看,Freeing init memory应该是系统引导阶段的最后几个步骤了。除了文件系统的问题,其他问题截图里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幕不影响启动,哪怕你把屏幕取了,只要系统是好的都可以起来。nand有坏块的很正常,以前很多nand出厂就 ...

谢谢版主
几天了  都搞不定  下载的都是友善光盘里的supervivi  内盒还有文件系统  都没动过 下进去就这样 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F:
有没有进入到控制台呢?重新烧写nand 中的所有文件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进入到控制台呢?重新烧写nand 中的所有文件再试试

抱歉 初学 不知道什么是控制台
重新把nand坏区检测分区  重新烧过好多次了 每次现象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幕不影响启动,哪怕你把屏幕取了,只要系统是好的都可以起来。nand有坏块的很正常,以前很多nand出厂就 ...

版主请问下 提示两个block bad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企鹅界面 拍个上来

我把屏幕拿掉 竟然就进去了 不反复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幕不影响启动,哪怕你把屏幕取了,只要系统是好的都可以起来。nand有坏块的很正常,以前很多nand出厂就 ...

我把屏幕拿走  就可以进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那就看显示驱动那块是不是有没配对什么的问题。从你照片看,logo是模糊的,虚的,可能是没配置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 初学 不知道什么是控制台
重新把nand坏区检测分区  重新烧过好多次了 每次现象都一样

nand有上坏块是正常的,,,重烧写后也是这样?

网友G:
我也初学 也是到到这里出问题了  不过和你的不一样  我的是屏坏了  感觉linux也没有起来  串口打印完一串信息  就没有命令行了  敲回车什么的都没有用   初学  不会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初学 也是到到这里出问题了  不过和你的不一样  我的是屏坏了  感觉linux也没有起来  串口打印完一串信 ...

错误拿上来看看  看看我有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