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思hi3516a视频采集编码输出的视频抖动的问题的测试

楼主:
最近在调试海思hi3516a视频的容器复用的存储,需要用的采集视频流的时间戳信息,通过下面的函数获取视频流,和时间戳信息,得到的数据都是1,也就是时间是无效的;
HI_S32 HI_MPI_VENC_GetStream(VENC_CHN VeChn, VENC_STREAM_S
*pstStream,HI_S32 s32MilliSec);

但是总体的统计信息,在10分钟或者是一个固定的时间范围内,平均的视频帧间隔是稳定的;
在1s内的视频输出漂移,表现非常的不稳定,而且没有规律的频繁出现;

下面是部分的打印信息,可以看到红色的位置出现了350ms的延时,正常应当都是33ms 的时间间隔;

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或者大家也可以去进行相关的测试,分析,一起来进行交流;
下面有详细的打印log信息,可以下载;
技术交流 ternence.hsu@foxmail.com

网友A:
有没可能系统打印本身的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系统打印本身的延迟

系统打印不会带来这么大的延时的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由于内部get_stream的速度太慢导致的

网友:
谢谢,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是更新到最新的50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