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430做过8X8X8的光立方吗?

楼主:
现在准备做一个,可是完全没有头绪,网上好多资料都是用51做的

网友:
做这个不在乎什么主控。。。。

网友:
给你个帖子参考一下吧,或许有点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9465-1-1.html

网友A:
做光立方应该不需要用到特殊的外设,51能做,430更能做了,移植过来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光立方应该不需要用到特殊的外设,51能做,430更能做了,移植过来就是了

用51单片机做的光立方的电路图和用430单片机的电路图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光立方应该不需要用到特殊的外设,51能做,430更能做了,移植过来就是了

可不可以帮我看下,楼下有51的电路图

网友C:
就是,你看好他的控制电路,怎么控制的,用430同样可以完成,不过要注意一下芯片,3.3V和5V的兼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51单片机做的光立方的电路图和用430单片机的电路图应该不一样吧

除了主芯片不一样外,其他都一样,都只是用到普通IO口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你看好他的控制电路,怎么控制的,用430同样可以完成,不过要注意一下芯片,3.3V和5V的兼容性

两个单片机的引脚功能应该会有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单片机的引脚功能应该会有区别吧

光立方并没有用到其他的复用功能,单纯的输出高低电平而已,其他都一样

网友:
这个不难,用一堆573芯片做,就是焊接有点烦

网友:
先知道怎么控制430IO脚,其他都一样

网友:
这个不难的。。。。就是一堆573。。。还有573是可以3.3V输入的,输出还是5V,反正又没有数据输入,一般是没有电平转换这个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