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的定时充电器(原理图+源代码)

楼主:
定时充电器工作原理:定时充电器由两个220V转5V电源模块组成,一个给单片机系统供电,一个用来充电。定时充电器由单片机STC12C2052AD来控制继电器,再由继电器触点的通断控制主充电器达到控制目的。

设置充电时长时按下按键,按一下第1个灯亮,按二下2个灯亮,按5下就5个亮,每按一下是半个小时为步进,因为只有5个灯,所以定时充电最高为2.5个小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修改电路,控制更精确的充电时间)。设定完5s后继电器通电开始充电,同时会有个充电流水灯提示剩余充电时间,开始充电后系统不允许在设定时间。

PS:由于使用220V电压,应注意用电安全。

网友:
線路比較簡單,程序還沒看估計是個定時程序,如果要做還要加上保護方面的檢測,建議用充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