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ts,dtb的问题

楼主: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关于linux下.dtb文件的问题,我看现在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时fpga工程下生成的.sopcinfo文件,加上两个.xml 文件在soc eds下生成.dtb文件

还有一种方法是在编译内核时,make cyclone5_socfpga.dtb

我想知道的是:1.两种方法是否都可行?

                       2.我用第一种方法的时候两个.xml文件一直好像有问题,生成的dts文件也有错误

                       3. 我看各种资料上都用的都是第二种方法,那这种方法生成的.dtb适用于所有搭建的fpga的工程么?这种方法生成的dtb是否对所有用到的设备都进行了定义??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友晶的教程是用13.1软件,如果使用14.0及以上版本软件,第一种方法会报错,解决方案我已经找到了,请看帖子【Altera SOC体验之旅 】FPGA与ARM的窃窃私语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330&fromuid=530048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我用的是13版本的,因为我内核用的是3.8版本,所以必须用那个clock的xml文件,但是13都不给这个文件,我也用14弄过一遍,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些ip核unknow,方便留个qq么,具体问题还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