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小玩系统时钟

楼主:
    昨天晚上弄了IO方面的内容,今晚来弄弄系统时钟。时钟电路对于单片机来说至关重要,就行心脏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一般来说,时钟越高,单片机执行的指令就越快,处理数据的速度就越快。我们这次比赛用到的R7F0C8096系列的时钟最高能达到20MHz的运行速度。如下手册的说明:
大家注意这个时钟是有高速内部振荡器提供的。相对来说还有低速内部振荡器时钟。但要注意的是低速内部振荡器时钟不能作为CPU的主时钟,只能最为某些外设的时钟源,如下手册已经说的很明白:
那今天我来做个小实验来验证时钟模块这部分。我们就写个简单的延时函数,分别在较低速度和较高的速度下运行,来做个比对。

我们可以通过HOCODIV寄存器来设定时钟的速度,时钟分别有以下这几个档位。
然后我们看看HOCODIV寄存器的内容:
#include "userdefine.h"
void GPIO_Init()
{
    PMC1 &=0xFD;           /*  设置 P11 为数值端口 */

    PU1  |=0x02;      /*  设置P11为上拉       */
    PM1  |=0x02;            /* 设置 P11 为输入模式 */
}
void LED_Init(void)
{
    PMC0 &=0xFD;           /* 设置 P01 为数值端口 */

    //PU0  |= 0x02;
    //PD0 |= 0x02;
    PM0  &= 0xFD;            /* 设置 P01 为输出模式 */
}
void LED_On(void)
{
    P0 &= 0xFD;
}
void LED_Off(void)
{
    P0 |= 0x02;
}
int flag;
void delay(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for(j=0;j<2000;j++);
}
void Hight_Clock_Init(void)
{
    HOCODIV = 0x01U;
}
void Low_Clock_Init(void)
{
    HOCODIV = 0x05U;
}
void main(void)
{
    Hight_Clock_Init();
    GPIO_Init();
    LED_Init();

    while (1)
    {
       delay(100);
       LED_On();
       delay(100);
       LED_Off();
    }

}

放上两个图比对一下:较慢的是以1.25MHz运行,较快的是以20MHz运行

网友:
真棒,顶一个

So TM what......?

网友:
谢谢版主大大的支持

网友A:
我也试过,但实际效果高时钟和低时钟一样,比较下了程序我也就少了个GPIO_Init();,这应该没影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但实际效果高时钟和低时钟一样,比较下了程序我也就少了个GPIO_Init();,这应该没影响吧?

我这边试过,很明显呀,我也用过定时器测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试过,很明显呀,我也用过定时器测过了

附件是我的工程,源码都改成和你一样了,但时钟频率还是无法改变,烦请看下,是不是还有哪疏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我的工程,源码都改成和你一样了,但时钟频率还是无法改变,烦请看下,是不是还有哪疏忽了 ...

你工程都没有选择编译器来编译,这是你的工程:
这是我的工程:

画着红框就是你缺少的。你在新建工程事不要选择debug only。否则你只能软件仿真。
我都是拿历程做的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工程都没有选择编译器来编译,这是你的工程:
这是我的工程:

画着红框就是你缺少的。你在新建工程 ...

恩,我知道这边没选,就是没想到怎么弄,就直接仿真载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知道这边没选,就是没想到怎么弄,就直接仿真载入了

仿真器是没有下到程序的,还是直接那个模板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