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Nokia5110的BoosterPack板吧

楼主:
昨天收到了@qiushenghua 寄过来的Nokia5110的BoosterPack板在此说声谢谢!
俗话说无图无真相,下面看图吧 详情请点此查看有谁想要Nokia5110的BoosterPack板?

全家福

背面

一共这么多,有黄色、绿色、白色、蓝色背光的

网友:
好像还没有玩过此类的屏呢,看起来很不错哦

网友:
赞一个。。。后面的跳线电阻还是那么的丧心病狂。。。。

网友:
看到菊花的挑线矩阵,不是一般的丧心病狂啊

网友A:
插到launchpad上之后只有显示输出,没有输入啊,要是下面能加几个按钮就好了

网友:
没裂屏就好,其实黄色是橘红色,标签事先打的,就没改过来。
每块屏幕都试过了,确保能正常显示才寄出的,所以背面的电阻事先焊了几个,焊上排针能直接用了。
附带的电阻是用来修改跳线用的,12个电阻够将全部跳线修改2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到launchpad上之后只有显示输出,没有输入啊,要是下面能加几个按钮就好了

自己做一块输入的BoostPack吧~~我一个人画这些板子也挺没意思的,大家一起动手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块输入的BoostPack吧~~我一个人画这些板子也挺没意思的,大家一起动手才好玩

关键是显示肯定是在最上层,输入的放在下层没办法按啊

网友:
以前用过一段时间呢

网友:
专程赶来围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块输入的BoostPack吧~~我一个人画这些板子也挺没意思的,大家一起动手才好玩

这个只能用在430上?还是?

网友:
前来围观,据了解暂时只能用430Launchpad上

网友:
nice,有点惊艳的小感觉!

用了那么多 launchpad 手头一直没有合适的显示设备

话说这个怎么才能获得,购买 or 赠送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用在430上?还是?

MSP430、C2000、M4、MSP432……
只要是Launchpad系列开发板,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P430、C2000、M4、MSP432……
只要是Launchpad系列开发板,就能用

哦哦,知道了。

网友:
今天收到了其中的一片,特再来围观道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