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桑塔纳,发电机发点正常,但是电池指示灯一直亮

楼主:
我的桑塔纳,发电机发点正常,但是电池指示灯一直亮,怎么办?请大师们出手指点迷津。

网友:
ECU系统有问题吧,看看能不能拿根数据线处理一下

网友:
电池指示灯一直亮,快修
先检测连接灯的线卡,估计是松动或者接触不良,插拔一下
,,,

网友:
发电机发电正常?你的意思是充电线路没问题是吧?
检查电瓶电压 如果空载13V  负载不低于11V就没有什么问题
再找修车行刷一次固件
P.S 有一次我索纳塔一直发动机故障灯常亮  检查一顿P事没有  刷一次固件就好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