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运算放大器做衰减器呢?

楼主:
各位大神如何利用运算放大器做一个衰减器呢
初步条件是0-5v的直流电压,要把它降到3.3v以下范围,供给MSP430做AD采样。学的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做。网上有一个衰减的图,可是有看不懂!忧伤啊!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电阻分压就是了。
如果负载较重,影响到分压比,再加一级运放跟随即可。

网友:
信号阻抗高的话,用运放跟随一下,再电阻分压。如果是测量电池这类低阻抗的,直接用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
反相放大不是可以把比例调成小于1吗

网友:
衰减并非由运放实现,而是用电阻分压,运放起缓冲作用,用于增强输出能力,防止后级负载影响前级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