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升压电路带负载后电压跌落严重

楼主:
升压电路为12V升48V,给POE模块供电。通过POE口给摄像头供电及通信。当接入负载为8W时,电压从48V跌落到40V(摄像头工作正常),当接入20w负载时,电压跌落到只有35V!!
想不通,电感换过了 大的小的都试过,没有效果!!求高手指点!!

附上电路图

网友A:
我猜是电感饱和。。。百分之80+的几率。。。。

网友B:
找找datasheet,我怀疑你的FB脚接错了,应该是接电容端,而不是电感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找datasheet,我怀疑你的FB脚接错了,应该是接电容端,而不是电感端

没有错啊 FB13是磁珠 电感在前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错啊 FB13是磁珠 电感在前端呢

磁珠选型没错吧,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电压跟开关管的pwm。

网友D:
R34的n内阻h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错啊 FB13是磁珠 电感在前端呢

观察一下AOD464管子发热情况,如果不是很热,估计还是电感问题。
开关管的驱动不足时带载能力差,表现就是开关管的功耗大,发热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观察一下AOD464管子发热情况,如果不是很热,估计还是电感问题。
开关管的驱动不足时带载能力差,表现就 ...

mos管不热 倒是电感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R34的n内阻h会不会太大了?

去掉了还是一样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不热 倒是电感发热严重

电感发热是正常,发热严重到发烫就是问题,电感的过电流要够
对照MP3900资料,应该有电感的要求
还有检测一下R1是否发烫,把5脚的电阻断开试试
测量FB脚电压,如高于1.3V,芯片会入测试模式

网友:
如果电路没问题,那么就是器件有问题。重点检查储能电感、开关管、续流二极管的选型是否满足要求。特别是储能电感,不能只看电感量,必须同时满足载流量、工作频率和内阻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电感饱和。。。百分之80+的几率。。。。

应该是这样。

并且,R34也要改小,或去掉。

网友:
R34是起什么作用的,请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F:
当接入负载为20w时,以转换效率90%来计算,则消耗的实际功率为:
P=20W / 80% = 25W
通过R34的电流:
I = P/U = 25W / 12V = 2.08A
在R34生成的压降:
Ur = I*R = 2.08A * 50R = 104.17V !!!
不可能,就算R34直接对地短路也不可能输出20W的功率:P = UU/R = 12*12 / 50 = 2.88W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接入负载为20w时,以转换效率90%来计算,则消耗的实际功率为:
P=20W / 80% = 25W
通过R34的电流:
I = ...

R34是磁珠
实际测试时负载已经超过20W,测试2小时未发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