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在工程中加入自己的定时程序

楼主:
定时器我看了半天觉得比较复杂,相比12位间隔定时器来说,12位间隔定时器简单多了。

那么,用其定时可以不????答案是肯定的。

我不必说寄存器的结构及功能,这些都可在中文用户手册上找到,

我要说的是,在给定记数值到一定要使之运行就是高寄存器的最后一位一定要置1。

再有注意下中断,只要中断系统的中断名称搞对了(见手册中断),那么后边的中断名称可以自己起哈!!!!

我的程序如下:

#pragma interrupt INTIT mytime_in

#pragma "sfr"
#include "mytime.h"
extern uint8_t mydisplaydata[4];
extern uint8_t hour,second,minute;

unsigned int count;

void mytime(void)
{
   //PER0=0x80;
   OSMC=0x10; //¿aÆô15Kê±Öó
   ITMK=1;
   ITIF=0;
   ITPR0=0;//1
   ITPR1=0;//1
   TMKAEN=1;
   ITMCH=0x83;
   ITMCL=0xe8;
   ITMK=0;   //ê1ÄüÖD¶Ï

}

__interrupt void mytime_in(void)    /*Stepper motor commutation operation*/
{
    ITMCH=0x83;
    ITMCL=0xe8;
    count++;
    if(count>=15)
    {
            count=0;
            P0.6 = 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我又在显示时加上了与那个点,这样就象流水上灯一样每隔一秒闪一下每个LED都有份。

void my_LED_Display()
{
    static uint8_t s_COM = 3;                               /* COM ports state */

    s_COM++;
    if (s_COM > 3)
        s_COM = 0;

    /* COM ports control */
    P0 &= 0xc3;                                             /* All COM ports OFF */

    /* SEG ports control */
    P1 |= 0x3f;
    P0 |= 0xc3;                                             /* All SEG ports OFF */

    mydisplaydata[3] = (hour/10)+0x30;
    mydisplaydata[2] = (hour%10)+0x30;
    mydisplaydata[1] = (minute/10)+0x30;
    mydisplaydata[0] = (minute%10)+0x30;

    switch (mydisplaydata[s_COM])
    {
        case 0x30: P1 &= 0xc0;                              /* Display "0" */
                   break;
        case 0x31: P1 &= 0xe7;                              /* Display "1" */
                   break;
        case 0x32: P1 &= 0xc9;                              /* Display "2" */
                   P0 &= 0x7f|P0.6;
                   break;
        case 0x33: P1 &= 0xc3;                              /* Display "3" */
                   P0 &= 0x7f|P0.6;
                   break;
        case 0x34: P1 &= 0xe6;                              /* Display "4" */
                   P0 &= 0x7f|P0.6;
                   break;
        case 0x35: P1 &= 0xd2;                              /* Display "5" */
                   P0 &= 0x7f|P0.6;
                   break;
        case 0x36: P1 &= 0xd0;                              /* Display "6" */
                   P0 &= 0x7f|P0.6;
                   break;
        case 0x37: P1 &= 0xc7;                              /* Display "7" */
                   break;
        case 0x38: P1 &= 0xc0;                              /* Display "8" */
                   P0 &= 0x7f|P0.6;
                   break;
        case 0x39: P1 &= 0xc2;                              /* Display "9" */
                   P0 &= 0x7f|P0.6;
                   break;
          default: break;
    }

    P0 |= c_COM_Data[s_COM];                                /* A COM port ON */

}

还得说下这个怎么算的,我呈参考手册上说的,但我实现觉得不准,我于是这么干,
15K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每计一次数就1/15000=66MS 而1S=1000ms,所以,1000/66 = 15.151515......

那我就记1000次,循环15次。

以下是编译通过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