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一个 Webench 设计filter 的bug?!

楼主:
今天想用 Webench 的 filter 功能,设计了几个 带通滤波器
具体参数如下:

中心频率  fo:300kHz
通频带 BWp:200kHz
增益        A: 1
滤波器阶数:>=8

其他参数先不考虑,Webench 给出了:Linear Phase,Butterworth,Bessel 的解决方案,
但是在设计12阶Bessel 滤波器时出现了明显问题!!
具体见下图

图中的3个参数出现了明显的异常

给出的PDF报告中写的阶数是12阶,但是原理图明显只有10阶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主界面附图:

生成的报告:

网友:
对于生成好的10阶滤波器做multism仿真,

每一级和5级级联(all)的幅度特性如下图所示

linear型滤波器 幅度特性

bessel型滤波器 幅度特性

对比两图可以发现bessel型滤波器的中心频率明显左偏(我可以确定仿真元件的参数没有输入错误)
正是这个发现致使我怀疑webench在设计某些filter时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应该是软件bug。。。

网友:
已经确认bug

网友A:
这个bug对webench设计会有什么影响呢,可以忽略不管吗?@tianshuihu @nemo1991 @youzizhi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bug对webench设计会有什么影响呢,可以忽略不管吗?@tianshuihu @nemo1991 @youzizhile

这个bug 如果只是个案问题不大
但是很可能不是个案,我试了几个12阶的bessel都有明显问题,10阶的结果也不太理想

或许webench 对于这个bessel滤波器的设计存在一些未知问题

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影响不大,因为从8阶的结果来看bessel不是我的最佳选择
不过从产品的完整性来说,webench应该把这个功能做好才能称之为全面、可靠的仿真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bug 如果只是个案问题不大
但是很可能不是个案,我试了几个12阶的bessel都有明显问题,10阶的结果也 ...

谢谢把这个问题反馈出来,我们将会发给T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把这个问题反馈出来,我们将会发给TI。

其实非常感谢Ti,webench太强大了,轻轻松松就能设计一个8阶以上的滤波器,大大减少了我的工作量

另外多谢你啦,我想向Ti反馈却没有合适的渠道,感谢EEworld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网友C:
我也验证了,测试了所有阶的,确实在12阶的时候有BUG,渣渣网速,弄了两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验证了,测试了所有阶的,确实在12阶的时候有BUG,渣渣网速,弄了两个小时

太有研究精神了,多谢关注

网友:
楼主研究的很仔细啊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