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整流器额定电压过小,输入整流器额定电流过小

楼主:
我使用PI Expert设计了一个电源。但是提示“输入整流器额定电压过小。 ”  “输入整流器额定电流过小。 ”

“估计的箝位电压过高。
我的输入是48V DC,输出是12V DC, 6A
有人说是对于TOP271芯片来说供电电压太高了,数据手册里给出来的供电电压如上图所示。貌似是18~36V。但是为什么数据手册里有一个应用图是输入的AC 85V呢

另外,我的RCD钳位电压是不是太高了?这些参数值应该怎么计算呢?
刚开始学,真的是小白,请大家多关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知道了。是应该用DPA系列,但是DPA系列做反激式功率太小,貌似正激式的话,功率也不够了。得 ...

DPA426R正激式最大功率可以做到100W,官网给的数据是这么说的。

网友B:
DC48V输入,为何要用TOP系列?TOP系列应该是对应220V的,你应该用DPA系列。

网友:
额,搞了半天是我搞错选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C48V输入,为何要用TOP系列?TOP系列应该是对应220V的,你应该用DPA系列。

非常感谢,我知道了。是应该用DPA系列,但是DPA系列做反激式功率太小,貌似正激式的话,功率也不够了。得还方案了。谢谢!!!

网友:
但是DPA426在数据手册里,反激式最大功率也是不到70W的啊,我的输入是固定48V的。为什么可以用DPA426设计出来,而且还没有报错。

网友:
嗯。谢谢。我用的是反激。设计竟然通过了,输出72W。就这样试试吧。不行我再准备一个TI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