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y276 的问题

楼主:
本人小白 请教各位老师个问题,我想用TNY276做一个电源 输入220v  输出+5v  +12V  -12V ,单端反激。+5v输出 没有画,利用PC817和稳压管稳压到5v ,图中是+12 v  -12V的输出,这样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
棂主的叙述不太准确,如“利用PC817和稳压管稳压到5v”。

这个IC的应用相对较多的,PI也有相应的设计软件,也有参考电路可考,

实际制作时,只要搞好变压器的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参考PI公司TNY276PN典型电路
楼主的电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