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809】瘸腿的SAU0!!

楼主:
最近在看809的SAU,说是说的很好的,含一个CSI和一个UART通道,可是实际使用远不是这样的。

官方带了一个例程,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其实他的uart收发占用了两个通道,0通道发,1通道收,开始以为这是纯粹的演示呢。结果看了说明文档才发现,当uart使用通道1的时候,只能使能或者禁用接收,发送那个控制位不能设置!!

而相应的SCR00H是收发都能控制的。

我把通道1接收禁用,使能通道0的收发,也不行啊。难道必须两个通道联合使用??!!再转念一想,终于明白了下图的意思了,

大家可能注意到,两个通道,用做UART的时候,他们的名字都叫UART0,而如果能做两个串口的话,肯定会叫UART0和UART1的!!

那就是说CSI和UART是冲突的,同一时间只能使用一个?!多么瘸腿的设计啊,要知道,两个通道的波特率还能单独设置呢。由于CSI必须,UART属于边缘功能,因此这次就和UART先说byebye吧

网友:
我也觉得很不爽

网友A:
说明书里已经说明了。其实通信引脚就这么1组,和现在常见的自定义GPIO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个芯片适合于单一功能的极简系统,4K的RAM还能干多大的事。应该这个芯片是价格杀手,而且用CISC体系,没有授权费,比较适合微波炉,洗衣机什么的小家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已经说明了。其实通信引脚就这么1组,和现在常见的自定义GPIO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个芯片适合于单一 ...

的确有说,可惜开始那个框图没搞明白,最主要的是,说明书说了这句

“不能通过多个通信方式同时使用 1 个通道。设定不同通信方式时,必须使用其他通道。”立马理解为CSI一个通道,UART一个通道,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