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新手问题,程序安装不上怎么办?

楼主:
最近比较忙,这两天刚开始看瑞萨的板子。万事开头难啊,CubeSuite+装不上去,有没有人遇到我的问题啊!

网友A:
你点的是那个read me fisrt?还是 begin cubesuite setup?我觉得你点的是上面那个。要点begin 哦

网友B:
是不是NET,没有装的原固,十在装不上马上换电脑试下,老守着一台就永远也装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点的是那个read me fisrt?还是 begin cubesuite setup?我觉得你点的是上面那个。要点begin 哦

两个都是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NET,没有装的原固,十在装不上马上换电脑试下,老守着一台就永远也装不上

那应该提示啊,我电脑上装有很多软件,应该都装了的。瑞萨有没有其他的安装包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是这个提示

呵呵,看错误好像是没有找到readme first对应的那个html文档吧。那然后错误提示上点“是”或者“否”都不能进行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错误好像是没有找到readme first对应的那个html文档吧。那然后错误提示上点“是”或者“否”都不 ...

电机“是”或“否”后 弹出的对话框自动关闭,再就没反应了

网友A:
看来是要换台电脑再试试了。不知道和操作系统是否有关。我的是xp,装CS+ 2.02和3.0都没有问题。你这个也不是.net的问题,安装软件如果发现没有.net,会自动连到微软去下载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要换台电脑再试试了。不知道和操作系统是否有关。我的是xp,装CS+ 2.02和3.0都没有问题。你这个也不 ...

我的也是XP啊!不行了重新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