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元件库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刚刚学习Cadence绘制PCB,之前一直使用的是AD还有PADS,有一些绘制电路板的基础。

学习Cadence一段时间以后,最大的疑惑就在于不知道该如何管理元器件,还望各位给出自己的经验或者好的管理方法。

具体问题如下:

1.Cadence有没有类似AD的集成库概念?举例说明,我有一个STM32F407芯片,这个芯片封装是LQFP的,在AD中可以建立这个器件的原理图符号,同时建立这个器件的PCB封装,随后可以将二者关联起来,形成一个集成封装,下次再使用这个芯片的时候,只需要调用这个集成器件即可,不用再重新绘制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有了这个功能,便可以自己建立一个自己的集成库,逐渐往其中增加元件,可以省去很多的开发时间,而且这个库中的文件都是实践证明过的,非常好用。

2.Cadence是不是有PCB封装向导?就像AD中有的IPC封装向导一样,我只要拿着芯片的PDF手册,根据手册上给的标注,很容易就一步一步的用向导设计出来我的PCB封装,而不用去具体的关注焊盘的尺寸和各个层的概念?

3.传说中的LP Wizard可以生成Cadence的封装,但是具体该怎样操作?我一直尝试,并未成功。

4.Cadence的仿真功能据说十分强大,如果想要使用仿真,是不是需要额外的建立相应的器件库文件?这个库文件是不是也能集成到我上述说的那个库中去?

希望会用Cadence的大牛给小弟解答疑惑,如果我的想法是异想天开,也希望您能给我分享一下您的做法,理解我的思路,提供一种猜想也可以。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和AD操作一样的是吧?就在那个原理图库中打开package属性,然后添加pcb?是不是添加一次,以后就不用 ...

对。

网友B:
1,cadence没有集成库,原理图库和封装库、焊盘库都是分开的
2、有封装制作的软件。我觉得自己建似乎比软件还来的快些。当然个人习惯了。
3,LP有教程的吧,,仔细看看没问题的。
4,没用过仿真,

网友C:
我是小白,最近也在学cadence,学习一下,顺便分享一个cadence生成封装的小软件FPM

网友D:
1.没有集成库,你自己相应原件放好对应的位置,让自己能比较快的找到就好。
2.有封装向导,你可以直接找cadence的教学视频跟着学,里面一般有教生成库的使用方法
3.LP你也可以跟着教程来用的,实际上我没用过,个人觉得还是应该要自己练练建建
4.不清楚呢,我也才学cadence不久,没试过仿真

网友D:
给你推荐一本cadence教材:http://yunpan.cn/cdWrwaC3TJR8Y 提取码:ee5b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推荐一本cadence教材:http://yunpan.cn/cdWrwaC3TJR8Y 提取码:ee5b

好的,我看看这本教材,谢谢喽!有什么问题我在找您联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没有集成库,你自己相应原件放好对应的位置,让自己能比较快的找到就好。
2.有封装向导,你可以直接找ca ...

我看的是于博士的教程,没有耐着性子看完,现在已经看了40多集了,那我就看完吧。。。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还有就是,Cadence中通常使用一个叫做package的玩意?这个是不是类似集成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cadence没有集成库,原理图库和封装库、焊盘库都是分开的
2、有封装制作的软件。我觉得自己建似乎比软 ...

您说的不错,挺清楚的,哈哈,谢谢喽,我在找找相关的资料,有什么问题我找您请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最近也在学cadence,学习一下,顺便分享一个cadence生成封装的小软件FPM

谢谢!我尝试尝试您的这个软件,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还望大家一起讨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的是于博士的教程,没有耐着性子看完,现在已经看了40多集了,那我就看完吧。。。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

这是封装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不错,挺清楚的,哈哈,谢谢喽,我在找找相关的资料,有什么问题我找您请教哦!

6666,,,楼主竟然坚持看了40多集的于博士视频,,哈哈哈,我去年大四上期开始学的Cadence,以前一直用AD的,,,由于视频太多,所以就直接看的PDF,然后把我毕设用Cadence完成的,整个工程从原理图到PCB到gerber,全部走一趟下来,虽然有很多功能也没用上,但是起码可以上手了,以后遇到什么问题再网上找解决办法就是了。。。。楼主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666,,,楼主竟然坚持看了40多集的于博士视频,,哈哈哈,我去年大四上期开始学的Cadence,以前一直用A ...

哈哈,我也是去年大四,我们是同届人啊。我想问的是,你的库文件是怎么管理的?不是有三个部分么,一个是焊盘库,一个原理图符号库,一个pcb封装库,你没有集成在一起吧?我正在学习,我想系统的学习这个东西,因为我现在做的设备有的需要进行信号完整性验证,再加上又是假期才看了视频。哈哈。日后有什么不会的还要请教你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是去年大四,我们是同届人啊。我想问的是,你的库文件是怎么管理的?不是有三个部分么,一个是 ...

所有的焊盘放一起,所有的PCB封装放一起。原理图库(只是一个OLB文件而已)。

原理图库指定好PCB封装,然后就在PCB软件里面设置好库路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焊盘放一起,所有的PCB封装放一起。原理图库(只是一个OLB文件而已)。

原理图库指定好PCB封装 ...

就是和AD操作一样的是吧?就在那个原理图库中打开package属性,然后添加pcb?是不是添加一次,以后就不用添加了,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cadence没有集成库,原理图库和封装库、焊盘库都是分开的
2、有封装制作的软件。我觉得自己建似乎比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