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定时器—秒表

楼主:
定时器初始化及中断处理。需要关注运行时钟fclk(20Mhz)及定时器数据寄存器(TDR00H、TDR00L)。定时器间隔 = 49999/20000000 = 2.5ms。
#pragma interrupt INTTM00 R_TAU0_Channel0_Interrupt

void R_TAU0_Create(void)
{
TAU0EN = 1U;
TPS0 &= 0x00U;      //fclk = 20Mhz

TT0 |= 0x0FU;

TMMK00 = 1U;
TMIF00 = 0U;

TMPR100 = 1U;
TMPR000 = 1U;

TMR00H = 0x00U;
TMR00L = 0x00U;       //间隔定时器模式,递减模式

TDR00H = 0xC3U;       //49999
TDR00L = 0x4FU;
}

void R_TAU0_Channel0_Start(void)
{
TMIF00 = 0U;
TMMK00 = 0U;
TS0 |= 0x01U;
}

__interrupt void R_TAU0_Channel0_Interrupt(void)
{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Key_Scan();
    LED_Mode();
    LED_Display();
}

2.5ms刷新一位数码管,刷新4位数码管需要10ms。每次刷新最低位数码管时更新一次数据(即更新一次数据需要10ms)。
void LED_Mode(void)
{
  uint8_t i = 0;                                          /* Array element */
  uint8_t DisplayData[4];                                 /* Array element */
  if(s_COM == 0x00)
  {
    switch(g_Mode)
    {
       case 0: LED[0] = 0x30;          //CLEAR 0
          LED[1] = 0x30;
          LED[2] = 0x30;
          LED[3] = 0x30;
       break;
       case 1: LED[0]++;             /*Mode =5:The display data cycle moves to the left.*/
         if(LED[0] > 0x39)
        {
          LED[0] = 0x30;
          LED[1]++;
          if(LED[1] > 0x39)
          {
            LED[1] = 0x30;
            LED[2]++;
           if(LED[2] > 0x39)
           {
              LED[2] = 0x30;
              LED[3]++;
              if(LED[3] > 0x39)
                LED[3] = 0x30;
           }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按键K1将跑表数据清零。按键K2启动跑表计时。其他按键均可做跑表暂停键。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int8_t s_Count = 0;
   static uint8_t s_ComNRecord = 0;
   uint8_t Key_NO = 0;
   uint8_t i = 0;
   uint8_t Key_scan0 = 0;
   uint8_t Key_scan1 = 0;
   uint8_t ComN = 0;
   static uint8_t s_Flag = 0;
   uint8_t Key_NUM = 0;

   Key_scan0 = P0.0;
   Key_scan1 = P1.6;
   ComN = P0&0x3c;

   if(Key_scan0 == 1 || Key_scan1 == 1)
   {
      if(s_Flag == 0)
      {
         if(s_Count==0)
        {

           s_ComNRecord = ComN;
          s_Count ++;
       }
       else
      {
         if(s_ComNRecord == ComN)
        {
          s_Count ++;
        }
        else s_Count = 0;
     }
   }
    }
    else if(s_ComNRecord == ComN)
    {
    s_Flag = 0;
    }

    if(s_Count == 3)
    {
   Key_NO = ComN+Key_scan0+Key_scan1*10;
   switch(Key_NO)
   {
     case Key1:  g_Mode = 0x00;
     break;
     case Key2:  g_Mode = 0x01;
     break;
     default:    g_Mode = 0x02;
     break;
   }
     s_Count = 0;
     s_Flag = 1;
  }
}

网友:
博主使用定时器的时候用的代码生成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