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windows环境变量的问题

楼主:
今天要安装Java JDK,设置环境变量遇到了问题,先上图
图1 环境变量窗口

图2 在命令行中使用Set 命令查看与设置环境变量

问题与现象
1、在图1 的窗口中设置JAVA_HOME PATH CLASSPATH等JAVA JDK需要的环境变量,结果发现没用
使用javac 提示:javac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
在图二命令行中 set JAVA_HOME 提示环境变量JAVA_HOME不存在
这是为什么,明明已经在图1的窗口中设置并确认了?

2、在图1中删除了JAVA_HOME用户变量和系统变量,在图2命令行中输入SET JAVA_HOME=C:\Program Files\Java\jdk1.8.0_20
之后使用set JAVA_HOME 正确显示JAVA_HOME环境变量,但是再次打开图1窗口 并没有出现JAVA_HOME环境变量的条目

这下我就晕了,上面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之后又试了一下,在图1环境变量窗口中添加环境变量之后,需要重新打开CMD命令行,此时用SET 查询才有结果。
现在解决了 javac命令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