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单片机bootloader

楼主:
5芯积分
网上的通用xmega的bootloader移植出来的,但是发送XModem并不能完成升级。求指教!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ootcfg.h"
#include "sp_driver.h"
#include "XMODEM.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clksys_driver.h"

#define Test_The_Uart  1 //如果这个标志为1那么程序只发送字符,用于测试串口 正常设置为0
/*
Xmega Bootloaber 移植AVRUBD
上位机,AVRUDB
系统时钟:内部RC32MHZ,波特率38400 (32M 时钟时,波特率误差较小)
*/
//使用UARTD0  定义下载串口
#define USART      USARTD0
#define USART_PORT PORTD
#define USART_TX   PIN3_bm
#define USART_RX   PIN2_bm

// SPM_PAGESIZE/PROG_START 已经在avr/io.h里面定义了

#define BUFSIZE  SPM_PAGESIZE
//用户程序起始地
#define PROG_START  PROGMEM_START

//串口打印字符
#define borad_massage "Xmega Bootload Programer Is Runing..."
#define MCU_massage   "Replant by chiplab7.com(lisn3188@163.com)"

//----------------------------------------------------------------------------
//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buf[BUFSIZE];
unsigned char ReadBuffer[BUFSIZE];
unsigned int bufptr, pagptr;
unsigned char ch, cl;
//当前Flash地址指针
unsigned long int FlashAddr;
//----------------------------------------------------------------------------
void putstr(const char *str);
void repay_sysclk();
void Timer_initial(void);
void Timer_Stop(void);
//----------------------------------------------------------------------------
//更新一个Flash页
void write_one_page(unsigned char *buf)
{
    //数据填入Flash缓冲页
        /* Load the flashbuffer with the test buffer. */
        SP_LoadFlashPage(buf);
                /* Perform page erase. *///将缓冲页数据写入一个Flash页
        SP_EraseWriteApplicationPage(FlashAddr);
        /* Wait for NVM to finish. */
        SP_WaitForSPM();//等待页编程完成
}
//----------------------------------------------------------------------------
//跳转到用户程序
void quit()
{
  //SP_LockSPM();                            //locks the SPM instruction 如果这个开启,那么一但执行,bootloader只能等待下一个复位才能对flash写
  putstr(msg7);                             //提示进入Application
  repay_sysclk();                            //把系统时钟返回为内部2M RC (XMEGA 复位后系统运行在内部2M RC )
  (*((void(*)(void))PROG_START))();            //跳转,这样比'jmp 0'节省空间
}
//----------------------------------------------------------------------------
//串口初始化38400,8,N,1,@32M CPU时钟
void USART_initial(void)
{
        /* (TXD) as output. */
        USART_PORT.DIRSET = USART_TX;
        /* (RXD) as input. */
        USART_PORT.DIRCLR = USART_RX;
        /* USART, 8 Data bits, No Parity, 1 Stop bit. */
        USART_Format_Set(&USART, USART_CHSIZE_8BIT_gc, USART_PMODE_DISABLED_gc, 0);
        /* Set Baudrate to 38400 bps:
         * Use the default I/O clock fequency that is 32 MHz.
         * Do not use the baudrate scale factor
         * Baudrate select = (1/(16*(((I/O clock frequency)/Baudrate)-1)
         *                 = 25
         */
        USART_Baudrate_Set(&USART, 25 , 0);  //38400
        /* Enable both RX and TX. */
        USART_Rx_Enable(&USART);
        USART_Tx_Enable(&USART);
}
//----------------------------------------------------------------------------
//写入数据到串口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data)
{
                 do{
                /* Wait until it is possible to put data into TX data register.
                 * NOTE: If TXDataRegister never becomes empty this will be a DEADLOCK. */
                }while(!USART_IsTXDataRegisterEmpty(&USART));
                USART_PutChar(&USART, data);
}
//----------------------------------------------------------------------------
//发送字符串并添加回车
void putstr(const char *str)
{
  while(*str)
    WriteCom(*str++);

  WriteCom(0x0D);
  WriteCom(0x0A);  //发送回车
}
//----------------------------------------------------------------------------
//等待串口数据
unsigned char WaitCom(void)
{
  do{
  /* Wait until data received */
  }while(!USART_IsRXComplete(&USART));
  return(USART_GetChar(&USART));
}
//----------------------------------------------------------------------------
//计算CRC校验:1021
void crc16(uint8_t *ptr, int count)
{
        int crc = 0;
        char i;

        while (--count >= 0)
        {
                crc = crc ^ (int) *ptr++ << 8;
                i = 8;
                do
                {
                        if (crc & 0x8000)
                        crc = crc << 1 ^ 0x1021;
                        else
                        crc = crc << 1;
                } while(--i);
        }
        //return (crc);
        ch = crc / 256;
        cl = crc % 256;       //已定义全局变量
}
//设置系统时钟 为内部RC 32M
//----------------------------------------------------------------------------
void sysclk_initial()
{
                /*  Enable internal 32 MHz ring oscillator and wait until it's
                 *  stable. Divide clock by two with the prescaler C and set the
                 *  32 MHz ring oscillator as the main clock source.
                 */
                CLKSYS_Enable( OSC_RC32MEN_bm );
                CLKSYS_Prescalers_Config( CLK_PSADIV_1_gc, CLK_PSBCDIV_1_2_gc );  //Pc为2分频,T0工作在16M
                do {} while ( CLKSYS_IsReady( OSC_RC32MRDY_bm ) == 0 );
                CLKSYS_Main_ClockSource_Select( CLK_SCLKSEL_RC32M_gc );
}
//设置系统时钟 为内部RC 2M
//----------------------------------------------------------------------------
void repay_sysclk()
{
                /*  Select 2 MHz RC oscillator as main clock source and diable
                 *  unused clock.
                 */
                do {} while ( CLKSYS_IsReady( OSC_RC2MRDY_bm ) == 0 );
                CLKSYS_Prescalers_Config( CLK_PSADIV_1_gc, CLK_PSBCDIV_1_1_gc );
                CLKSYS_Main_ClockSource_Select( CLK_SCLKSEL_RC2M_gc );
                CLKSYS_Disable( OSC_PLLEN_bm );  //关掉PLL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nt,get_char,signal=0;
unsigned char packNO;
unsigned char crch, crcl;
unsigned int i;

sysclk_initial();   //设定系统时钟

#if LED_En
LED_initial();LED1_ON();
#endif

USART_initial();

putstr((void*)borad_massage); //向串口打印字符
putstr((void*)MCU_massage);

#if Test_The_Uart  //如果置位,则是测试串口 发什么,回什么

while(1){ //hold 用户可以通过串口助手等工具发送数据,看串口是否正常工作 38400 n,8,1
get_char=WaitCom(); //接收数据
WriteCom(get_char); //回送数据
}
#else  //不是测试串口,则编译bootloader
  Timer_initial(); //初始化时间 200MS
//---------------------------------------------
//提示等待密码
  putstr(msg1);
  cnt = TimeOutCnt;
  cl = 0;
  while(1)
  {
    if(TC_GetOverflowFlag(&TCC0))    //T1溢出
    {
      TC_ClearOverflowFlag(&TCC0);

      if(cl == CONNECTCNT)      //判断连接密码
        break;                  //密码正确,跳出本次循环
#if LED_En
      LED1_T();                 //LED指示状态 闪动
#endif
      cnt--;
      if(cnt == 0)              //连接超时
      {
        putstr(msg2);           //提示超时
        quit();                 //退出bootloader
      }
    }

    if(USART_IsRXComplete(&USART))             //接收到连接密码
    {
          get_char=USART_GetChar(&USART);
      if( get_char== ConnectKey[cl])           //比较密码
        cl++;
      else
        cl = 0;
    }
  }
  putstr(msg3);                 //提示等待接收文件
//进入等二环节
//密码对上了,准备接收数据
//------------------------------------------------------------------------------
//每个时隙向PC机发送一个控制字符“C”,等待控制字〈soh〉
  cnt = TimeOutCntC;
  signal=0;
  while(signal==0)
  {
    if(TC_GetOverflowFlag(&TCC0))  //T1溢出
    {
      TC_ClearOverflowFlag(&TCC0);
      WriteCom(XMODEM_RWC) ;    //发送 "C"
#if LED_En
      LED1_T();                 //LED指示状态 闪动
#endif
      cnt--;
      if(cnt == 0)              //超时
      {
        putstr(msg2);           //提示超时
        quit();                 //退出 bootloader
      }
    }
    if(USART_IsRXComplete(&USART)) //收到字符
    {
          get_char=USART_GetChar(&USART);
      if(get_char == XMODEM_SOH)  //XMODEM命令开始
        {signal=1;break;}
    }
  }
//已经收到一个起启字符了 开始更新Application
//----------------------------------------------------------------
  Timer_Stop(); //关闭定时器1
  //开始接受数据
  packNO = 0; //包序号
  bufptr = 0;
  cnt = 0;
  FlashAddr = 0;       //初始地址设置为0
  do
  {
    packNO++;          //包数量自增
    ch =  WaitCom();                          //获取包序号
    cl = ~WaitCom();                          //包序号的反码,XMODEM帧格式定义的
    if ((packNO == ch) && (packNO == cl))    //包序号对上了!
    {
      for(i = BUFFERSIZE; i > 0; i--)      //接收完整一帧数据
      {
        buf[bufptr++] = WaitCom();
      }
      crch = WaitCom();                       //获取校验字节
      crcl = WaitCom();
      //crc16(&buf[bufptr - BUFFERSIZE]);       //计算校验
          crc16(&buf[0],128);          //计算校验
      if((crch == ch) && (crcl == cl))
      {                                       //校验成功
#if BootStart
        if(FlashAddr < BootStart)             //避免写入Boot区 bootloader 不能自杀
        {
#endif
                                            //后面的条件编译太多了,看得不太明白
#if BUFFERSIZE <= SPM_PAGESIZE
          if(bufptr >= SPM_PAGESIZE)          //缓冲区满,写入数据;否则继续接收
          {                                   //接收多个帧,写入一页
            write_one_page(buf);              //写入缓冲区内容到Flash中
            FlashAddr += SPM_PAGESIZE;        //修改Flash页地址
            bufptr = 0;
          }
#else
          while(bufptr > 0)                   //接收一帧,写入多个页面
          {
            write_one_page(&buf[BUFSIZE - bufptr]);
            FlashAddr += SPM_PAGESIZE;        //修改Flash页地址
            bufptr -= SPM_PAGESIZE;
          }
#endif

#if BootStart
        }
        else                                  //超过BootStart范围,忽略写操作
        {
          bufptr = 0;                         //重置接收指针
        }
#endif

//读取写入的Flash内容并和缓冲区的内容做比较
#if (ChipCheck > 0) && (BootStart > 0)
#if (BUFFERSIZE < SPM_PAGESIZE)
        if((bufptr == 0) && (FlashAddr < BootStart))
#else
        if(FlashAddr < BootStart)
#endif
        {
          //boot_rww_enable();                  //允许读用户程序
          cl = 1;                             //清除错误标志位
                  SP_ReadFlashPage(ReadBuffer, FlashAddr-BUFSIZE);        //----------------------
          for(pagptr = 0; pagptr < BUFSIZE; pagptr++)
          {
            if(ReadBuffer[pagptr] != buf[pagptr])
            {
              cl = 0;                         //设置错误标志位
              break;
            }
          }
          if(cl)                              //校验正确,发送正常反馈
          {
            WriteCom(XMODEM_ACK);

            cnt = 0;
          }
          else
          {

            WriteCom(XMODEM_NAK);             //校验错误,请求重发
            cnt++;                            //错误计数加1

            FlashAddr -= BUFSIZE;             //修正FlashAddr地址
          }
        }
        else                                  //不校验Boot区,直接发送正确回应
        {
          WriteCom(XMODEM_ACK);
          cnt = 0;
        }
#else
        WriteCom(XMODEM_ACK);                 //不校验,直接发送正确响应
        cnt = 0;
#endif

#if LED_En
       Display_Proess(packNO);                //LED提示正在升级 这里可以通过修改 LED.h 里面的程序达到不同的效果
#endif

      }
      else //CRC
      {
        WriteCom(XMODEM_NAK);                 //要求重发数据
        cnt++;   //出错计数 ++  因为没有通过效验
      }
    }
    else //PackNo  包序号对不上!
    {
      WriteCom(XMODEM_NAK);                   //要求重发数据
      cnt++;     //出错计数 ++  因为号的序号对不上
    }

    if(cnt > 3)                               //连续出错次数太多,中止升级
      break;
  }
  while(WaitCom() != XMODEM_EOT);
  WriteCom(XMODEM_ACK);

#if LED_En
  Led_off();                             //LED 指示升级完成 LED灭
#endif

#if VERBOSE
  if(cnt == 0)   //没有错误!
  {
    //升级成功
    putstr(msg4);                             //提示升级成功
  }
  else
  {
    //升级失败
    putstr(msg5);                             //提示升级失败

#if (BootStart > 0)
    (*((void(*)(void))(BootStart)))();        //跳转到 bootloader
#endif
#endif
  }
  quit();                                     //退出bootloader
  return 0;

#endif
}

网友:
XMEGA128A1U

网友:
xmega128a1u

网友:
/* ========== Constants ========== */

#define PROGMEM_START     (0x0000)
#define PROGMEM_SIZE      (139264)
#define PROGMEM_END       (PROGMEM_START + PROGMEM_SIZE - 1)

#define APP_SECTION_START     (0x0000)
#define APP_SECTION_SIZE      (131072)
#define APP_SECTION_PAGE_SIZE (512)
#define APP_SECTION_END       (APP_SECTION_START + APP_SECTION_SIZE - 1)

#define APPTABLE_SECTION_START     (0x1E000)
#define APPTABLE_SECTION_SIZE      (8192)
#define APPTABLE_SECTION_PAGE_SIZE (512)
#define APPTABLE_SECTION_END       (APPTABLE_SECTION_START + APPTABLE_SECTION_SIZE - 1)

#define BOOT_SECTION_START     (0x20000)
#define BOOT_SECTION_SIZE      (8192)
#define BOOT_SECTION_PAGE_SIZE (512)
#define BOOT_SECTION_END       (BOOT_SECTION_START + BOOT_SECTION_SIZE - 1)

#define DATAMEM_START     (0x0000)
#define DATAMEM_SIZE      (16777216)
#define DATAMEM_END       (DATAMEM_START + DATAMEM_SIZE - 1)

#define IO_START     (0x0000)
#define IO_SIZE      (4096)
#define IO_PAGE_SIZE (0)
#define IO_END       (IO_START + IO_SIZE - 1)

#define MAPPED_EEPROM_START     (0x1000)
#define MAPPED_EEPROM_SIZE      (2048)
#define MAPPED_EEPROM_PAGE_SIZE (0)
#define MAPPED_EEPROM_END       (MAPPED_EEPROM_START + MAPPED_EEPROM_SIZE - 1)

#define INTERNAL_SRAM_START     (0x2000)
#define INTERNAL_SRAM_SIZE      (8192)
#define INTERNAL_SRAM_PAGE_SIZE (0)
#define INTERNAL_SRAM_END       (INTERNAL_SRAM_START + INTERNAL_SRAM_SIZE - 1)

#define EEPROM_START     (0x0000)
#define EEPROM_SIZE      (2048)
#define EEPROM_PAGE_SIZE (32)
#define EEPROM_END       (EEPROM_START + EEPROM_SIZE - 1)

#define SIGNATURES_START     (0x0000)
#define SIGNATURES_SIZE      (3)
#define SIGNATURES_PAGE_SIZE (0)
#define SIGNATURES_END       (SIGNATURES_START + SIGNATURES_SIZE - 1)

#define FUSES_START     (0x0000)
#define FUSES_SIZE      (6)
#define FUSES_PAGE_SIZE (0)
#define FUSES_END       (FUSES_START + FUSES_SIZE - 1)

#define LOCKBITS_START     (0x0000)
#define LOCKBITS_SIZE      (1)
#define LOCKBITS_PAGE_SIZE (0)
#define LOCKBITS_END       (LOCKBITS_START + LOCKBITS_SIZE - 1)

#define USER_SIGNATURES_START     (0x0000)
#define USER_SIGNATURES_SIZE      (512)
#define USER_SIGNATURES_PAGE_SIZE (512)
#define USER_SIGNATURES_END       (USER_SIGNATURES_START + USER_SIGNATURES_SIZE - 1)

#define PROD_SIGNATURES_START     (0x0000)
#define PROD_SIGNATURES_SIZE      (64)
#define PROD_SIGNATURES_PAGE_SIZE (512)
#define PROD_SIGNATURES_END       (PROD_SIGNATURES_START + PROD_SIGNATURES_SIZE - 1)

#define FLASHSTART   PROGMEM_START
#define FLASHEND     PROGMEM_END
#define SPM_PAGESIZE 512
#define RAMSTART     INTERNAL_SRAM_START
#define RAMSIZE      INTERNAL_SRAM_SIZE
#define RAMEND       INTERNAL_SRAM_END
#define E2END        EEPROM_END
#define E2PAGESIZE   EEPROM_PAGE_SIZE

网友A:
xmega的bootloader没有研究。看看ATMEL的文档中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mega的bootloader没有研究。看看ATMEL的文档中有没有。

斑竹,我想疑问的是 xmodem协议的 “如果最后需要发送的数据不足128个字节,用填满一个数据块。”
1. avr收到的 怎么处理? a)收到仍然把往flash里写 b)把替换为0xff往里写。
2.如果一个flash的page大小是4个块,那如果只收到1个块的话  剩下的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斑竹,我想疑问的是 xmodem协议的 “如果最后需要发送的数据不足128个字节,用填满一个数据块。”
1. av ...

AVR的flash是128的倍数,应该不存在不足的情况吧。不足128字节的情况还没有处理过,如果是规定那样,接收到0x1a后丢弃就行了,或者将0x1A转为0xFF,0xFF是无效指令,这样写入Flash才不会出错。

如果数据接收不全,那边升级就会失败,只能重新升级了。

网友:
for(i=0;i<128;i++)
                  {
                          if((XmodemBuffer[i]==XMODEM_EOF)&&(XmodemBuffer[i]==XmodemBuffer[127]))      //如果最后需要发送的数据不足128个字节,用<eof>填满一个数据块。
                             XmodemBuffer[i]=0xff;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VR的flash是128的倍数,应该不存在不足的情况吧。不足128字节的情况还没有处理过,如果是规定那样,接收 ...

恩比如flash512  只收到一个块只有128   那后面的如何处理?

接收到1a后怎么判断是程序的一个1a  还是后面都是1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比如flash512  只收到一个块只有128   那后面的如何处理?

接收到1a后怎么判断是程序的一个1a  还是 ...

xmega不太清楚,AVR中是这样,Flash是需要块写入的,但是块的大小与AVR的型号有关,不是每种都一样,从16字节到128直接都有。所以需要等收完一个块后,计算校验后才能写入flash。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数据不足128字节的。编译后生成的HEX文件,一般都会补足128字节。如果不足128字节,可以让上位机来补足,避免单片机去完成这个事情。毕竟底层的资源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mega不太清楚,AVR中是这样,Flash是需要块写入的,但是块的大小与AVR的型号有关,不是每种都一样,从16 ...

因为现在出现了jtag烧写可以正常跑   通过bootloader下到flash就程序跑飞

有什么手段能看到在flash里这两种下载方法烧进去的程序的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现在出现了jtag烧写可以正常跑   通过bootloader下到flash就程序跑飞

有什么手段能看到在flash ...

先用Bootloader下载,再用Jtag读出来,保存为bin格式,做一下二进制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Bootloader下载,再用Jtag读出来,保存为bin格式,做一下二进制比较。

问题解决!

boot代码里是 每次收满512个才往flash里写一次,因为xmega128的每个page就是512bytes
而串口助手只是会以128字节为单元去补满,导致最后一个不满512的page丢失。

希望能帮到后来人。

再次感谢dcexpert斑竹!

网友:
if(bufptr >= SPM_PAGESIZE)          //缓冲区满,写入数据;否则继续接收
          {                                   //接收多个帧,写入一页
            write_one_page(buf);              //写入缓冲区内容到Flash中
            FlashAddr += SPM_PAGESIZE;        //修改Flash页地址
            bufptr = 0;
          }

网友:
不知道版主在使用的是有有没有遇到我这样的问题,

我用的片子是xmega64d4,环境是AS7,使用的USARTD0,波特兰38400,熔丝位BOOTRST设置为:Boot Loader Reset,配置好串口,使用AVRUBD工具下载一个新hex,发现可以:
1.密码验证正确
2.有Waiting Flash Data打印
3.显示联机成功

跟踪到这里:
  putstr(msg3);                 //提示等待接收文件
//进入等二环节
//密码对上了,准备接收数据
//------------------------------------------------------------------------------
//每个时隙向PC机发送一个控制字符“C”,等待控制字〈soh〉
  cnt = TimeOutCntC;
  signal=0;
delay_us(1000);
  while(signal==0)
  {
    if(TC_GetOverflowFlag(&TCC0))  //T1溢出
    {
     ioport_set_pin_high(USARTC0_485_CONTROL_GPIO);
      TC_ClearOverflowFlag(&TCC0);
      WriteCom(XMODEM_RWC) ;    //发送 "C"
      cnt--;
      if(cnt == 0)              //超时
      {
        putstr(msg2);           //提示超时
        quit();                 //退出 bootloader
      }
    }
     delay_us(8000);
    ioport_set_pin_low(USARTC0_485_CONTROL_GPIO);//准备接收密码
    if(USART_IsRXComplete(&USART)) //收到字符?
    {
          get_char=USART_GetChar(&USART);
      if(get_char == XMODEM_SOH)  //XMODEM命令开始
        {signal=1;break;}
    }
  }
//已经收到一个起启字符了 开始更新Application

前面密码已经对上,此时AVRUBD应该发送“XMODEM_SOH”,然后我板子应该回复“C”,但是真实的情况是:
1.AVRUBD还在发送六次“41 56 52 55 42”
2.板子回复“C”
3.AVRUBD又发送六次“41 56 52 55 42”
4.板子回复“C”
5.然后AVRUBD工具显示:
V联机成功
X重复次数太多
X升级失败

哪里有AVRUBD工具的使用说明吗?这里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只要AVRUBD发送“XMODEN_SOH”,就可以跳转到下一个while里面?

网友:
我和版主使用的同一套代码,修改为xmega64d4的bootloader,我最近几次的仿真结果是:
packNO = 1;
CH = 0X41(0x41正好是密码的第一个字节)

经过多次仿真,我发现是AVRBUD工具,在发送完密码后,我板子已经解析,板子然后发送"C"字符,AVRUBD工具接收到"C",然后板子等待AVRUBN工具发送XMODEM协议的SOH(就是0x01,XMODEM的开始命令),然而AVRUBD工具还一直在发送密码,始终不发送XMODEM的SOH,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