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问题请教

楼主:
我想学习把单片机数据传到wifi模块,再传到服务器的数据库(虚拟服务器数据库)中,请问得学习哪个方面的知识?

最近把php和MySQL学了一点,对这个有帮助吗?

wifi模块得用那个AT指令集吧?那个我没用过,有大牛有例程实验教我一下吗?

服务器(虚拟服务器)那边还需要写什么接口程序吗?

网友A:
wifi模块 可以使用 esp8266 串口wifi模块,AT指令,具体的可以参考ESP8266的说明书吧,里面跑的是一个 LwIP协议,,,TCP/IP 通信协议,小数据传输,还可以的。
服务器端,用C或者JAVA或者 PHP都可以,socket编程。。
这点你会的。就不多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fi模块 可以使用 esp8266 串口wifi模块,AT指令,具体的可以参考ESP8266的说明书吧,里面跑的是一个 LwIP ...

这协议都没搞过,感觉挺深的,有没有例程什么的便于上手?单片机是不是得用个资源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协议都没搞过,感觉挺深的,有没有例程什么的便于上手?单片机是不是得用个资源多的?

协议不用你关心,,AT指令有了就可以了,,直接用AT指令,,很简单的,,,可以买一个串口模块,用电脑玩一玩,,传数据什么的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协议不用你关心,,AT指令有了就可以了,,直接用AT指令,,很简单的,,,可以买一个串口模块,用电脑玩 ...

esp8266 里包含那个网络协议是吗?AT指令用串口大师调试,那个我见过,大体能理解,要是用电脑模拟服务器的话我得找个类似串口大师的“TCPIP大师”吧?

网友:
百度一下"USR-TCP232",我用过这个软件,一边是连串口,一边连TCP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