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msp430的仿真机JTAG四线接法与两线接法烧录时如何区分

楼主:
我想用外部的MSP-FET430UIF仿真机给5529烧录,单片机的板引出来的只有SBW的两线接口,我把仿真机接成两线的SBW接法时我想知道仿真机是如何识别现在接口是两线跟四线的。。我是不是不用管仿真机JTAG的接法直接烧录就行了(仿真机内部会自动识别)还是四线跟两线需要在烧录时设置些什么东西(需要信号告诉仿真机现在JTAG口的接法是什么)?

网友A:
烧录的话用BSL就行了,SBW是仿真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录的话用BSL就行了,SBW是仿真用的

我想用IDE软件直接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IDE软件直接烧录。。。

你用的是什么ID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IDE软件直接烧录。。。

如果你用的是IAR进行开发的话,我找到一个关于430仿真器的使用说明,里面有说到你提的这个问题
http://wenku.baidu.com/view/1305736b312b3169a551a40d.html?re=view
第7大点,20页的地方,说要选择使用4线的还是2线的烧写方式,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IAR进行开发的话,我找到一个关于430仿真器的使用说明,里面有说到你提的这个问题
http://w ...

IAR跟CCS都有,谢谢哈。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