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内存被改写如何修改

楼主:
请教论坛各位前辈一个问题,最近有个项目是用MSP430F1121A和CC1101的遥控器。接收那端的MSP430单片机定义在内存Memory的数据被莫名其妙改写,不知道由什么引起。

这是仿真时,出错时候的内存数据。图中的relay1_flag和relay2_flag原来是用下面的bit定义的,就是因为会出现数据被改写所以我直接用了一个char做标志位试试看,但是还是被改写了,现在被改成了0x35和0x11。还有下面的RF_count这个也是,在程序中只有被赋值10一句话,所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引起了变量被改写。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固定地址定义变量的,请各位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莫名其妙的,,当时是写一个矩阵键盘的程序,死活不对,逻辑也没问题,我就一步步的跟踪发 ...

那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今仍然未解。。。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CC1101的接收溢出导致rxbuff的缓存被强制超长写入,导致整个Mamory空间被改写,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遇到过,理论上来说不应该啊,要不也把程序重写一遍看看行不行?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CC1101的接收溢出导致rxbuff的缓存被强制超长写入,导致整个Mamory空间被改写,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只能单步观察了。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CC1101的接收溢出导致rxbuff的缓存被强制超长写入,导致整个Mamory空间被改写,感谢回复

网友: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CC1101的接收溢出导致rxbuff的缓存被强制超长写入,导致整个Mamory空间被改写,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