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过一个电阻后,波形的高低电平都变小了呢

楼主:
为什么经过一个电阻后,波形的高低电平都变小了呢?

请问是电阻越大,压降越大吗?

网友:
电阻,电阻,就是阻电的。一阻不就小了?

网友:
电阻没有压降,一个波形经过电阻再到你的测量仪器会对波形的幅度造成影响,有可能是你的测量仪器自身有阻抗,经过电阻后的测量结果相当于被两个电阻分压了,你串联的电阻越大测量的幅度就会越小,同时还和你的频率有关,不同频率下串联电阻和仪器阻抗可能会有不同。

网友:
给出电路以及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