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IO口模拟PWM

楼主:
     刚开始接触单片机汇编,现在要做一个流星灯的项目,求教各位大神,怎么用IO口模拟PWM输出,点亮流星灯,并且有拖尾效果。。。。大神在哪里呀!大神在哪里。。。。

网友:
一个固定时间计数器和一个变量的比较结果输出就是pwm了.

网友A:
if (TL0>pwmval)
   io=1;
else
  io=0;
TL0是定时器0计数低八位,pwmval是占空比,io是你的输出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 (TL0>pwmval)
   io=1;
else
  io=0;
TL0是定时器0计数低八位,pwmval是占空比,io是你的输出io口

网友:
你确定你的单片机不支持PWM功能,IO模拟的,51方面的资料应该有

网友B:
PIC单片机很多都支持PWM输出的,内部的CCP模块,如果用软件模拟,时钟要高才能达到刷新频率,否则容易闪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C单片机很多都支持PWM输出的,内部的CCP模块,如果用软件模拟,时钟要高才能达到刷新频率,否则容易闪

他可能需要的路数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f (TL0>pwmval)
   io=1;
else
  io=0;
TL0是定时器0计数低八位,pwmval是占空比,io是你的输出io口

我也是这样子写的、然后存在抖动,感觉不够严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子写的、然后存在抖动,感觉不够严谨啊

如果在大循环执行的次数不够就会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子写的、然后存在抖动,感觉不够严谨啊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560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