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信

楼主:
最近用STM32F103做串口通信实验的时候,通过滴答定时器延时,每隔1s用查询的方式发送一次数据,但是在串口调试助手里只接收到一次数据,程序如下,求高手指教!感谢!

STM32(20150910-2).rar

网友:
拜托拜托!帮忙看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好奇怪,为何我下载你的程序运行是正确的

网友B:
助手设置问题?,可以在程序里设个断点,看看是不是每次定时到时,都进串口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为何我下载你的程序运行是正确的

我今天找别人试了一下也是正常的,每隔1s发送是可以的,是不是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请问你用的串口调试助手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助手设置问题?,可以在程序里设个断点,看看是不是每次定时到时,都进串口发送

不知道,主要是led闪烁正常,表明应该是执行了串口发送的语句,他们试过我的程序发现是可以的。。。我再换个串口助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