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感和普通电感的区别

楼主:
功率电感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呀?在电源设计中,能不能用不同的电感代替功率电感?

网友:
功率电感用线要考虑允许通过的电流,铁芯要保证在允许电流下不饱和。

功率电感比普通电感体积大,价格高。你自己想想普通电感能否代替功率电感?

网友:
哈哈,,当然不可以

网友:
功率电感,指那些电流较大的电感,除了电感量之外,还要考虑通过电流大小。
收音机接收回路的电感,用线粗细只要考虑损耗大小即可,不必考虑载流量,就不是功率电感。

网友:
也就是说功率电感比普通电感通过的电流更大,如果要求输出电流的话,就不能随意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