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VGA调试进行时

楼主:
这几天晚上吃完饭还有点时间,上硬件调试一下VGA时序的东西。
写代码的时候有几个地方没注意,掉了好几个坑里面了,这不折腾出行同步和场同步之后RGB信号又折腾没了,真是坑死了,主要还是家中没有示波器这种设备,太麻烦了。每天早上去公司偷偷看一下波形就收起来了,验证前天晚上的工作成果,就这样持续了几个晚上,有一点点小进展吧,出来两个信号了。
发几个图片,记录一下,有机会得买一台示波器放在家里才好,要么干脆弄个虚拟的也行,够用就好,没有仪器真不行。

图1.60Hz场同步信号

图2.60Hz场同步信号

图3.31.5KHz行同步信号

-----------------------------------------------------------------------------------------------------------------------------

图n.相关测试图片

今天继续折腾一下串行通信相关,打算用SO引脚作为数据输出实现的途径,需要做一些配置和修改,写了个测试代码明天继续看下波形,继续这种两边倒的折腾。。

网友A:
不禁想到个帖子里面的内容。。忍不住要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当年我搞射频的时候就总结出来了一些真理
没有电压表靠手来摸是摸不出电压的
没有频率计就没法知道发射的频率到底是多少
没有示波器你就算是1kHz的实际波形你也猜不出来
没有信号源拿嘴是吹不出来比如900MHz/-120dbm的信号的
没有频谱仪你就不知道谐波到底是多高
没有矢量网络分析仪你就不知道到底是匹配到什么程度了
没有衰减器你就连最简单的调理信号的手段都没有
没有钱,就什么都别想!,赶快去赚钱,打工都赚不到钱自己干就是悲剧.
这个活绝对不是你面对显示器敲几下键盘动几下鼠标就能完成的.
你手里到底有什么资源就敢说一定能干出专业的数控系统呢,什么叫专业的数控系统呢.

网友:
USBee搞一个,方便
玩玩还真能派上用场
专业的还是留到公司去折腾吧

So TM what......?

网友B:
搞个逻辑仪回来,抓时序也挺方便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禁想到个帖子里面的内容。。忍不住要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当年我搞射频的时候就总结出来了一些真理
没有 ...

那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那些仪器前,工程师都是怎么工作的?
善于动脑的话,一部万用表足以入门绝大多数电子技术领域,就看你愿不愿意动脑子想办法,而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收获恐怕远远多于直接使用那些高大上的专业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ee搞一个,方便
玩玩还真能派上用场
专业的还是留到公司去折腾吧

虚拟的也不错,自己用够了
有空打算diy个采集卡配合vi自由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个逻辑仪回来,抓时序也挺方便的呀

恩 这个频率逻辑分析仪也是不错的选择
很久不折腾这种东西了,家里除了个焊台没其他工具了,焊台今年买的,还没拆。。
业余折腾还得等几年之后再搞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那些仪器前,工程师都是怎么工作的?
善于动脑的话,一部万用表足以入门绝大多数电 ...

是的,有些时候土办法也不错,得开动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这个频率逻辑分析仪也是不错的选择
很久不折腾这种东西了,家里除了个焊台没其他工具了,焊台今年买 ...

要是换做我,没有电压,示波器,逻辑仪我会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