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红外发送的原理

楼主:
(图片)

网友:
此图好像不对。
74LS32是“或”门。

网友:
是不是给个方波或者遥控脉冲信号电压的大小会好一些

网友A:
常见红外遥控采用的是一系列断续的38KHz的红外脉冲串来表达遥控信息,门电路起选通作用,通时38KHz信号通过,否则无输出。
楼主电路中,74LS32是双输入或门。当遥控信号为逻辑0时,38KHz信号通过(为什么,不用解释了吧,自己去分析理解),为1时,或门输出为高电平。
楼主电路设计的有问题,根本没有考虑到工艺性,静态下LED将常亮,且没有晶体管基极限流电阻,74LS器件也是早已淘汰的古旧器件。那么就要问了,楼主在哪儿抄的?
正确的设计应采用74HC电路并增加基极限流电阻。用或逻辑低电平选通的话,应该使用或非门。也可以用与门,那样将是高电平选通。

网友:
这个教科书式的图用来解释红外发射的原理再合适不过了。但一般IC前半部分已集成,智勇设定和引脚的IR功能,设置高低有效,直接输出方波就行了

网友B:
电路确实错误,遥控信号和38KHz相与后通过红外发射管发送
另外是9013的基级应接至少1K电阻,,,,

网友:
方波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灯亮;低电平三极管时截止,灯灭。由此,38KHz方波转化为LED的闪烁。在信号接收端会有红外接收头采集此信号,再做相应处理!

网友:
同意六楼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常见红外遥控采用的是一系列断续的38KHz的红外脉冲串来表达遥控信息,门电路起选通作用,通时38KHz信号通过 ...

从一片文献上抄的,想了半天觉得不对,因为出现在文献上就放论坛问问,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常见红外遥控采用的是一系列断续的38KHz的红外脉冲串来表达遥控信息,门电路起选通作用,通时38KHz信号通过 ...

请问如果把9013,换成9012,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确实错误,遥控信号和38KHz相与后通过红外发射管发送
另外是9013的基级应接至少1K电阻,,,,

确实有问题,如果把9013换成9012 ,这个电路可以吗

网友:
38K为载波信号,电路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果把9013,换成9012,可不可以

9012是PNP管,可用但电路设计有所不同,不如用NPN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一片文献上抄的,想了半天觉得不对,因为出现在文献上就放论坛问问,谢谢

务必自己弄懂原理,包括逻辑门和晶体管电路,不懂就赶紧去看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