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学点什么好呢

楼主:
模电当初学的时候就云里雾绕,抽了一个星期又过了一遍,也只是看了小信号放大部分,感觉模电比较容易记忆,虽然原理公式推导不会但只要见过了下次再见就知道了,模电的应用领域除了通信领域和电源其他也不清楚了,想继续学下去该看些什么呢,开关电源这个方向怎么样呢(虽然学的是通信但高频也没学会,对电源一点基础都没有,只是感觉没高频公式那么多)

网友A:
我是学校电子设计大赛的模电部分培训的老师,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的。
模电,我认为是所有电路的根基,只要模电学的靠谱了,什么数字电路啊,开关电源啊,等等电气的各个分支你都能轻而易举的搞定,因为模电可以处理连续信号,而且基本上都是基于时域的分析方法。这样说你知道模电有多么好用了吧?
接下来该是怎样才算学好了模电,我觉着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你理解了模电中电路的设计和分析方法,深刻理解反馈的机理、思想、数学模型,在此基础上,在理解模拟电路中失真的分析方法,这样才算学好了模电。
该怎么学模电?我培训同学的方法是将模电分块进行,模拟电路基本上就几个部分:基本的放大电路、运算放大电路、滤波电路、线性电源、锁相环电路。这每个部分相对比联系的较少,但又不能完全分开,每个大的分支中有不下5种典型电路,了解、学习、分析、计算、设计、调试、实验、总结以后,你便对模电的了解更加深入。上述是理论学习部分,针对实践,更多的是运算放大器和其他器件的选型以及电磁干扰和自激振荡的问题,了解了原理,知道如何进行选型和抑制自激振荡和干扰就可以。
模电学到什么程度就行了?我的答案是没有止境,每一年的电赛培训,我都发现,模电真是博大精深学不透的。

网友B:
先把晶体管基本原理和应用电路搞清楚,这是现代电子技术的基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晶体管基本原理和应用电路搞清楚,这是现代电子技术的基础。

当初因为看不懂一个电路,索性就把晶体管上下只要是小信号部分的都看了三遍,接着就不知道要干啥了茫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初因为看不懂一个电路,索性就把晶体管上下只要是小信号部分的都看了三遍,接着就不知道要干啥了茫然了

如果你真掌握了就不会茫然,再看其它会觉得很简单。你茫然,是因为你根本没学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真掌握了就不会茫然,再看其它会觉得很简单。你茫然,是因为你根本没学会。

我意思是看完觉得模电兴趣被勾起来了,却不知道看完晶体管以后还可以继续看点什么,打算有时间再抽半个月熟悉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看完觉得模电兴趣被勾起来了,却不知道看完晶体管以后还可以继续看点什么,打算有时间再抽半个月 ...

半个月恐怕不够。
如果对开关电源感兴趣,想学开关电源,建议先复习“电路”,也就是从基尔霍夫定律开始,然后慢慢讲到交流电路、电感、电容,再讲一阶响应等等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个月恐怕不够。
如果对开关电源感兴趣,想学开关电源,建议先复习“电路”,也就是从基尔霍夫定律开始 ...

这些现在还回忆的起来,开关电源确实是一辈子的学问不像软件类的快餐,只是想先抽时间入个门,免得以后需要用到却见了害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看完觉得模电兴趣被勾起来了,却不知道看完晶体管以后还可以继续看点什么,打算有时间再抽半个月 ...

电子技术光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动手实践。然后反复看书、反复实践。单是晶体管的各种基本应用,我学了几年,做了无数DIY。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技术光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动手实践。然后反复看书、反复实践。单是晶体管的各种基本应用,我学了几 ...

时间和条件有限,还是先啃理论入个门,学生时代还有大半年就结束了,若有幸,来日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学校电子设计大赛的模电部分培训的老师,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的。
模电,我认为是所有电 ...

学不透才有兴趣学呀,觉的数电电路核心是时序逻辑理论,当然所有电路都离不开半导体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