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AD13中如何在同个内电POWER层中划分多个电源网络?

楼主:
新手第一次画4层PCB板,目前已初步弄懂了plane和layer的区别,但看到一些高手绘制的多层板中,可以在同一个power内电层上划分不同的电源网络,比如在power内电层上,划分+3.3v,+5v,+12v等电源。但在实际练习中,新增一个power层,导入PCB封装后,双击power属性可以看到有一个Net Name 选项,没有导入PCB封装前,power属性中无任何网络,导入之后,可以看到PCB封装后的网络名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no net,如果此时将Net Name选成PCB图中的网络名称,如+3.3v,那么其他电源的过孔如+5v等电源,在power这一层与+5v是隔离的,而如果是+3.3v的,则显示看到有十字标识相连,在此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如何解决,先谢了…………

网友A:
Plane添加的平面层只能用来分割,该层上画的线均无电气意义,而是用来分割整个平面中的铜,为负片,画的线仅仅是分割线,实际不存在。

网友:
您的这个问题的话,我建议您看看@okhxyyo ,她有帖子是专门用一个word版本的附件,给我们展示了电源分割的方法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用的负片形式(plane)把?如果用正片(layer)形式的话可以参考下我的一个帖子。如果你弄负片的话那就像qwqw说的那样,连线实际表示画线的地方不铺铜,所以你可以利用line线进行不同电源网络分割,然后在你利用线画出来的对应区域内点击设置成对应的电源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ne添加的平面层只能用来分割,该层上画的线均无电气意义,而是用来分割整个平面中的铜,为负片,画的线 ...

plane内电层上用LINE来划的画,所画的线就是腐蚀的问题,也就是说线就是腐蚀掉的,所以在plane这层上的line线宽是有一定要求的,线越宽两个区域的间距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