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500215应用电路

楼主:
TI 无线电源充电BQ500215发射电路兼容WPC1.1标准,传输功率可达10W,其中SNOOZE和SLEEP信号是怎样动作的

网友A:
SLEEP是低功率唤醒信号,仔细看一下datasheet
具体动作需要看是怎么控制
bq500215根据功能需求,需要软件通过I2C对芯片进行寄存器配置。
寄存器的配置在官网的BQ500215的规格书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EEP是低功率唤醒信号,仔细看一下datasheet
具体动作需要看是怎么控制
bq500215根据功能需求,需要软 ...

看它的datasheet和官网提供的线路图,Sleep是提供5s的lower power,SNOOZE是500ms的lower power。想知道在正常工作情况下SLEEP和SNOOZE两个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当充满电之后或者检测到一些错误信号,发出的是5s或者500ms的脉冲信号还是什么信号?看他的datasheet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