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5.0更新PCB后,为什么整个图都变透明了?

楼主:
这是是百度上相同的帖子,但是我用的软件不同,打开的地方也不一样,求解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bKfagokAT1rCQjtJnJG

Altium designer 15.0中怎么设置让我的图变回来呢?求详细步骤。

网友:
菜单:"设计"->"板层颜色"->"透明度",每一层单独设置.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楼上同志已经给你回答了。其实同一类软件版本不同的话,一般功能位置都是差不多位置的,可以相互参考对应功能设置的位置,除非刚好运气不好,某功能是某版本新增的~~

网友A:
其实楼上已经告诉你方法了,不过人家是中文版的我是英文版的软件。你参考下我下面的截图就一目了然了。注意每一层透明,需要单独设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上已经告诉你方法了,不过人家是中文版的我是英文版的软件。你参考下我下面的截图就一目了然了。注意 ...

恩,谢谢,,,非常感谢。。。解决我的大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器件透明不是因为层颜色不对,而是图片中的选错了,修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英文版用了就不会用中文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