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FPGA厂家编译软件的问题

楼主:
小弟,刚开始接触FPGA,现在最火的FPGA供应商有两家,一个是XILINX一个是ALTERA。他们都有各自的免费编译软件供我们使用分别是xilinx ise和quartus II,我想问一下:他们必须是xilinx ise对应xilinx的芯片吗?能否用xilinx ise来编译atlera的芯片呢?

网友A:
你要是能在ISE里面找到ALTERA的芯片可是相当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能在ISE里面找到ALTERA的芯片可是相当厉害了……

确实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以为他跟KEIL一样,可以选很多方的芯片,弱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以为他跟KEIL一样,可以选很多方的芯片,弱智了

一般来说,软件生产商的软件会包含尽可能多的芯片,这样才会有人买他的软件,但芯片生产生的软件一般都只支持自己的,让客户只买自己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软件生产商的软件会包含尽可能多的芯片,这样才会有人买他的软件,但芯片生产生的软件一般都只 ...

嗯嗯,明白了,谢谢大侠

网友C:
这两款软件貌似都是收费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两款软件貌似都是收费的啊!

网上应该有破解版吧,难道你用的是正版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应该有破解版吧,难道你用的是正版免费的?

这到没有,可能是我理解有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