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是如何通过BSL下载到单片机内部的?具体过程是啥样?

楼主:
程序是如何通过BSL下载到单片机内部的?具体过程是啥样?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不论是那种下载方式,对现在的MCU来说都是一样的。近年来生产的多数MTP(可多次编程)型MCU在出厂时已烧录在线编程程序,通过IO引脚的特殊时序或通迅接口(不一定是串口)的某种特殊指令进入编程态,然后将通迅接口收到的程序代码写入片内程序存储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论是那种下载方式,对现在的MCU来说都是一样的。近年来生产的多数MTP(可多次编程)型MCU在出厂时已烧录 ...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参阅下面这个文档:
http://www.ti.com.cn/cn/lit/ug/slau319j/slau319j.pdf
MSP430 Programming Via the Bootstrap Loader (BSL) User's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