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SP中如何调用.asm文件里面汇编函数呢?

楼主(2015-09-11):
DSP中如何调用.asm文件里面汇编函数呢?
DSP中如何调用.asm文件里面汇编函数呢?请大侠指点。
如何

楼主:
.asm文件中我定义一个begin代码如下:
.global _begin
_begin:
nop 10
.end
我在另一个.c文件中,调用该begin();
如:
.....................
xxxx=1;
begin();
..........
调试时就会发现到begin()时,不能跳转到.asm文件中的begin位置。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实际上,不管是汇编还是C,或者其它语言,调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编制好函数、声明函数、调用。
TI有这访求的例子,也有相关的文档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DSP,这里给你一个C55 CPU的 DSP汇编语言文档,其它芯片和这个相当接近。
TMS320C55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v 4.4.pdf
(1.79 MB, 下载次数: 25, 售价: 1 分芯积分)
[记录]

网友A:
_begin:
nop 10
.end
需要返回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