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蓝牙下载程序

楼主:
能通过蓝牙下载程序吧.怎么下

网友A:
你要下载什么?没说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下载什么?没说清楚啊。

程序.....

网友:
单片机程序,stc的

网友B:
51单片机可以,51单片机通过串口把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
蓝牙通过串口和单片机之间通信 蓝牙主从设备之间处于透传 所以就和用串口线下载程序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可以,51单片机通过串口把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
蓝牙通过串口和单片机之间通信 蓝牙主从设备之间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