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做达林顿连接使用

楼主:
”这是因为。。。。。。处于导通状态“这一句话不是很理解,该怎么分析呀?

图2.电位分析

图2.电位分析

网友A:
这句话,叙述得确实有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叙述得确实有些问题。

感觉有点难以理解

网友:
文中说到“Tr2的集电极电位如果不是和Tr1的发射极电位一致,则Tr1的基极-集电极的PN结将会处于导通状态”我觉得这说得不对,我们反过来假设,如果Tr2的集电极电位=Tr2的基极电位,那么只要Tr1的基极-发射极处于导通状态,则Tr2的基极和Tr1的基极就会有一个二极管电压的压降,即Tr2的集电极(也是Tr1的集电极)和Tr1的基极也会有压降,结果就是这个PN结将导通,如果说来书中的分析和我这里的分析总会有一个是错的,也或许都是错的

网友A:
这段话,本来是要说明Tr2管压降最小也有0.6~0.7V,比Tr2单管工作时的饱和压降要大。
通常NPN三极管集电极电位低于基极电位时我们就认为该管进入饱和,实际上如果基极电流充份大,小功率三极管的管压降可以小到0.2~0.3V。
但接成达林顿后,Tr2集电极电位不可能低于基极电位,因为Tr1管压降至少也有0.2~0.3V,也就是Tr2集电极电位至少要比该管基极电位高0.2~0.3V。
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绕着圈子说,还说反了。
我认为4楼bobde163的意见是正确的。

网友B:
反复读,仍不知所云,著(或译)者和“常凯申”发明者有得一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复读,仍不知所云,著(或译)者和“常凯申”发明者有得一拼。

愚意以为,说反了,估计是译者的错误,绕着圈子说,那是作者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愚意以为,说反了,估计是译者的错误,绕着圈子说,那是作者的问题。

这部分应该是出自周南生翻译的那本《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我也有买这本书,里面会有一些错别字和一些描述不对的地方,当初看到这里的时候,怎么也想不通,实际运算下来,我判断是书上有错,可能是在翻译的时候出错了,文中那一句“Tr2的集电极电位如果不是与Tr1的发射极电位同电位。。。。”在原著中可能是这样的:Tr2的集电极电位如果是与Tr1的发射极电位同电位。。。。翻译比原著多了一个“不”字,这个要能找到原著对比一下就清楚了,可惜网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部分应该是出自周南生翻译的那本《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我也有买这本书,里面会有一些错别字和一些描 ...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对这本书,我的评价是:不怎么样。好像是比较通俗易懂,但太不严谨。可以用来入门,但入门后一定要抛开这本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段话,本来是要说明Tr2管压降最小也有0.6~0.7V,比Tr2单管工作时的饱和压降要大。
通常NPN三极管集电 ...

嗯嗯,可以理解为,一个三极管做开关集电极和射极之间是0.3V左右的压降,那么达林顿连接,理解为两个压降,就是0.6V左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对这本书,我的评价是:不怎么样。好像是比较通俗易懂,但太不严谨。可以用来入门 ...

很多人都觉得这本书不错。

额,老师有没有比较经典的专业书推荐一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部分应该是出自周南生翻译的那本《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我也有买这本书,里面会有一些错别字和一些描 ...

我买的这本是彭军译的,难道都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这本是彭军译的,难道都译错了

这本书还有其他人翻译的其他版本?都译错了,难道是原著就是错的吗,但是一般翻译的人不是都会对书中的知道很了解的吗,翻译的时候不会没有发现啊,这事还是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都觉得这本书不错。

额,老师有没有比较经典的专业书推荐一下啊?

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一部教材。不过内容较多,一时难以消化,要慢慢读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都觉得这本书不错。

额,老师有没有比较经典的专业书推荐一下啊?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 651页 24.5M

这是国内比较流行的两种模拟电路教材,不妨对照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可以理解为,一个三极管做开关集电极和射极之间是0.3V左右的压降,那么达林顿连接,理解为两个压降 ...

不是。
是一个三极管饱和压降(Tr1的饱和压降)再加一个PN结(Tr2的发射结)正向压降。两个电压之和要比你所说的两个0.3V之和还要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
是一个三极管饱和压降(Tr1的饱和压降)再加一个PN结(Tr2的发射结)正向压降。两个电压之和要比你所 ...

哦哦,对,应该是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国内比较流行的两种模拟电路教材,不妨对照着看看。

这两本书我都有实实在在的课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一部教材。不过内容较多,一时难以消化,要慢慢读才是。

嗯嗯,好的,谢谢老师推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叙述得确实有些问题。

请教一下,如果把右边的10K电阻去掉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哦,对,应该是这样理解

原书说:“Tr2的集电极-发射极间电压……而是Tr2的VBE(0.6~0.7V)”是不对的,应该是Tr2的VBE再加上Tr1的饱和压降。数值上也不是0.6~0.7V,通常要达到1V甚至更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如果把右边的10K电阻去掉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去掉不好,通常应该保留。
去掉后,输入为零时Tr1的穿透电流完全流入Tr2基极,经Tr2放大后电流更大。有了该电阻,穿透电流在电阻上的电压降不足以使Tr2发射结导通,Tr2集电极电流仅仅是Tr2的穿透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去掉不好,通常应该保留。
去掉后,输入为零时Tr1的穿透电流完全流入Tr2基极,经Tr2放大后电流更大。有 ...

对这一句不是很理解“去掉后,输入为零时Tr1的穿透电流完全流入Tr2基极,经Tr2放大后电流更大。”,当输入为0时,Tr1的穿透电流从哪里来呢,又怎么会被Tr2吸收呢,此时Tr1和Tr2不是都没有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这一句不是很理解“去掉后,输入为零时Tr1的穿透电流完全流入Tr2基极,经Tr2放大后电流更大。”,当输 ...

所谓穿透电流,是指三极管基极悬空,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施加一定电压时,流过集电极的电流,当然因基极悬空,也就是发射极电流。在三极管datasheet上,常以Ice0来标注。你查查三极管的datasheet即可,或者仔细阅读模拟电路教材也可。三极管“截止”,并不是集电极电流为零,而是一个很小的数值。
对合金工艺生产的管子,尤其是锗管,穿透电流不可忽略。对平面工艺生产的硅管,穿透电流相当小,常在uA数量级。但在要求较高或者工作温度较高的场合,仍以不忽略为宜。
当然,在原图中,Tr1基极并未悬空,而是经电阻接地。此时的集电极发射极电流应该称为Icer,比穿透电流要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这一句不是很理解“去掉后,输入为零时Tr1的穿透电流完全流入Tr2基极,经Tr2放大后电流更大。”,当输 ...

例如,《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例如,《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

您把图贴出来,我一下子就对这个有印象了,有看到过,但是没有认真去理解在实际中的影响,谢谢您的解答,还有就是如果把这个电阻的阻值改小一些,会不会降低穿透电流的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把图贴出来,我一下子就对这个有印象了,有看到过,但是没有认真去理解在实际中的影响,谢谢您的解答, ...

改小一些,当然穿透电流的影响会更小,但同时Tr1的输出(发射极电流)的损失会增加。
该电阻数值,应该在穿透电流最大情况下,该电阻上压降远小于Tr2发射结导通电压。今该电阻为10千欧,穿透电流假定最大(温度最高时)10微安,那么电阻上压降为0.1V,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小一些,当然穿透电流的影响会更小,但同时Tr1的输出(发射极电流)的损失会增加。
该电阻数值,应该在 ...

谢谢您的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