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能够帮我注释一下功能意思,拜托了

楼主:
void dim_ccp1()//ECCP2
{

        if(CCPR2L>0xfd)
        {
                while(CCPR2L>0)//如果占空比不等于0
                {
                CCPR2L--;//占空比逐渐减小
                delay2();//延时
                if(CCPR2L>=5) ccp1temp=CCPR2L;//!如果占空比
                if(RA2!=0 && RC2!=0) break;

                }
        if(CCPR2L==0) eccp1_initial(0,0);
        ccp1_inc_dec=1;
        }
        else
        {
                if(CCPR2L==0) ccp1_inc_dec=1;
                if(ccp1_inc_dec==0)
                {
                while(CCPR2L>0)
                        {
                        CCPR2L--;
                        delay2();
                        if(CCPR2L>=5) ccp1temp=CCPR2L;//!
                        if(RA2!=0 && RC2!=0) break;

                        }
                if(CCPR2L==0) eccp1_initial(0,0);
                ccp1_inc_dec=1;
                }
                else
                {
                while(CCPR2L<0xff)
                        {
                        CCPR2L++;
                        delay2();
                        if(CCPR2L>=5) ccp1temp=CCPR2L;//!
                        if(RA2!=0 && RC2!=0) break;

                        }
                if(CCPR2L==0xff) eccp1_initial(0xff,0xc0);
                ccp1_inc_dec=0;
                }
        }
}

void dim_ccp1_on()
{
        if(ccp1temp == 0)        ccp1temp = 5;

        while(CCPR2L         {
        CCPR2L++;
        delay1();
        }
        if(CCPR2L==0xff) eccp1_initial(0xff,0xc0);
}

void dim_ccp1_off()
{
        while(CCPR2L>0)
        {
        CCPR2L--;
        delay1();
        }
        if(CCPR2L==0) eccp1_initial(0,0);
}

void dim_ccp2()
{
        if(CCPR3L>0xfd)
        {
                while(CCPR3L>0)
                {
                CCPR3L--;
                delay2();
                if(CCPR3L>=5) ccp2temp=CCPR3L;//!
                if(RA3!=0 && RC4!=0) break;
                }
        if(CCPR3L==0) eccp2_initial(0,0);
        ccp2_inc_dec=1;
        }
        else
        {
                if(CCPR3L==0) ccp2_inc_dec=1;
                if(ccp2_inc_dec==0)
                {
                while(CCPR3L>0)
                        {
                        CCPR3L--;
                        delay2();
                        if(CCPR3L>=5) ccp2temp=CCPR3L;//!
                        if(RA3!=0 && RC4!=0) break;
                        }
                if(CCPR3L==0) eccp2_initial(0,0);
                ccp2_inc_dec=1;
                }
                else
                {
                while(CCPR3L<0xff)
                        {
                        CCPR3L++;
                        delay2();
                        if(CCPR3L>=5) ccp2temp=CCPR3L;//!
                        if(RA3!=0 && RC4!=0) break;
                        }
                if(CCPR3L==0xff) eccp2_initial(0xff,0xc0);
                ccp2_inc_dec=0;
                }
        }
}

void dim_ccp2_on()
{
        if(ccp2temp == 0)        ccp2temp = 5;

        while(CCPR3L         {
        CCPR3L++;
        delay1();
        }
        if(CCPR3L==0xff) eccp2_initial(0xff,0xc0);
}

void dim_ccp2_off()
{
        while(CCPR3L>0)
        {
        CCPR3L--;
        delay1();
        }
        if(CCPR3L==0) eccp2_initial(0,0);
}

void dim_master()
{
float dimx,dimy;
uchar x,y;
uchar num=0;

if(CCPR2L==0 && CCPR3L==0 && Channel==0)
{
        CCPR2L=ccp1temp;
        CCPR3L=ccp2temp;
        if(ccp1temp>ccp2temp){dim_ccp1_on();dim_ccp2_on();}
        else {dim_ccp2_on();dim_ccp1_on();}
        CCPR2L = 5;
        CCPR3L = 5;
        master_inc_dec==1;
}
x=CCPR2L;
y=CCPR3L;

if(Channel==1) x=1;
else if(Channel==2) y=1;

if(x!=0 && y!=0)
{
        dimx=(float)x;
        dimy=(float)y;
        if(dim==0)
        {
        if(dimx>=dimy) dim=dimx/dimy;
        else dim=dimy/dimx;
        }
        if(master_inc_dec==0)
                {
                while(RA1==0 || RC5==0)
                        {
                                if(CCPR2L>=5) ccp1temp=CCPR2L;//!
                                if(CCPR3L>=5) ccp2temp=CCPR3L;//!

                                if(CCPR2L>5 && CCPR3L>5)                //2%~100%
                                {
                                if(x>=y)
                                {
                                        CCPR2L=x-num;
                                        CCPR3L=(int)(CCPR2L/dim);
                                }
                                else
                                {
                                        CCPR3L=y-num;
                                        CCPR2L=(int)(CCPR3L/dim);
                                }

                                delay2();
                                num++;
                                }
                        }
                master_inc_dec=1;
                }
        else
                {
                while(RA1==0 || RC5==0)
                        {
                        if(CCPR2L<0xff && CCPR3L<0xff )
                        {
                                if(CCPR2L>=5) ccp1temp=CCPR2L;//!
                                if(CCPR3L>=5) ccp2temp=CCPR3L;//!

                                if(x>=y)
                                {
                                        CCPR2L=x+num;
                                        CCPR3L=(int)(CCPR2L/dim);
                                }
                                else
                                {
                                        CCPR3L=y+num;
                                        CCPR2L=(int)(CCPR3L/dim);
                                }
                                delay2();
                                num++;
                                }
                        }
                master_inc_dec=0;
                }
}
else//====================================================
{
        if(master_inc_dec==0)
        {
                if(y==0 && x!=0)
                {
                        while(CCPR2L>5)                                                //Min 2%
                        {
                                CCPR2L--;
                                delay2();
                                if(CCPR2L>=5) ccp1temp=CCPR2L;//!
                                Channel=1;
                                if(RA1!=0 && RC5!=0) break;
                        }
                        ccp2temp = 0;
                }
                else
                {
                        while(CCPR3L>5)                                                //MIN 2%
                        {
                                CCPR3L--;
                                delay2();
                                if(CCPR3L>=5) ccp2temp=CCPR3L;//!
                                Channel=2;
                                if(RA1!=0 && RC5!=0) break;
                        }
                        ccp1temp = 0;
                }
                master_inc_dec=1;
        }
        else
        {
                if(y==0 && x!=0)
                {
                        while(CCPR2L<0xff)
                        {
                                CCPR2L++;
                                delay2();
                                if(CCPR2L>=5) ccp1temp=CCPR2L;//!
                                Channel=1;
                                if(RA1!=0 && RC5!=0) break;
                        }
                        if(CCPR2L==0xff) eccp1_initial(0xff,0xc0);
                        ccp2temp = 0;
                }
                else
                {
                        while(CCPR3L<0xff)
                        {
                                CCPR3L++;
                                delay2();
                                if(CCPR3L>=5) ccp2temp=CCPR3L;//!
                                Channel=2;
                                if(RA1!=0 && RC5!=0) break;
                        }
                        if(CCPR3L==0xff) eccp2_initial(0xff,0xc0);
                        ccp1temp = 0;
                }
                master_inc_dec=0;
        }
}

}

void save_data()
{
        EEIF=0;w_e2_data=CCPR2L;
        e2prom_write(8);  //save CH1
        while(EEIF==0);
        EEIF=0;w_e2_data=CCPR3L;
        e2prom_write(9);  //save CH2
        while(EEIF==0);
        EEIF=0;
}

void ad_timer(void) interrupt 0
{
        uchar i;
        ADIF=0;
        if(ADCON0!=0x11)   //handle dimming channels' value
        {
                if(ex_pot==0 && (ADCON0==0x29 || ADCON0==0x31))//(0.25~9.5V)
                {
                        if(ADRESH<6) ADRESH=0;
                        else if(ADRESH>5 && ADRESH<242) ADRESH=(ADRESH*108/100-6);
                        else if(ADRESH>241) ADRESH=0xff;
                }
                if(ex_pot==1){ if(ADRESH<0x7f) ADRESH=ADRESH<<1; else ADRESH=0xff;}  //ex.pot*2
                if(pwm_in==1)
                {
                        if(ADCON0==0x25)
                        {
                                if(ten_percent1==2) channel1[0]=channel1[1]=channel1[2]=channel1[3]=channel1[4]=ADRESH;
                                else         channel1[4]=ADRESH;
                                ADRESH=(channel1[0]+channel1[1]+channel1[2]+channel1[3]+channel1[4]+2)/5;
                                channel1[4]=ADRESH;
                                for(i=0;i<4;i++) channel1[i]=channel1[i+1];

                        }
                        else if(ADCON0==0x21)
                        {
                                if(ten_percent2==2) channel2[0]=channel2[1]=channel2[2]=channel2[3]=channel2[4]=ADRESH;
                                else         channel2[4]=ADRESH;
                                ADRESH=(channel2[0]+channel2[1]+channel2[2]+channel2[3]+channel2[4]+2)/5;
                                channel2[4]=ADRESH;
                                for(i=0;i<4;i++) channel2[i]=channel2[i+1];
                        }

                        if(ADRESH>0xf9) ADRESH=0;
                        else ADRESH=0xff-ADRESH;
                }
                if(ADCON0==0x29||ADCON0==0x25||ADCON0==0x2d)        ccp1_buffer=ADRESH;
                if(ADCON0==0x31||ADCON0==0x21||ADCON0==0x35)         ccp2_buffer=ADRESH;
                switch(ADCON0)
                        {
                        case 0x31:
                                        ADCON0=0x29;break;
                        case 0x21:
                                        ADCON0=0x25;break;
                        case 0x2d:
                                        ADCON0=0x35;break;
                        case 0x29:
                                        ADCON0=0x11;break;
                        case 0x25:
                                        ADCON0=0x11;break;
                        case 0x35:
                                        ADCON0=0x11;break;
                        }
        }
        else              //base on the main channel's value choose fuction
        {
        if(ADRESH<0x33){if(ADCON0==0x2d) ADCON0=0x35; else ADCON0=0x2d;pwm_in=0;ex_pot=0;TRISC=0x3c;}  //internal pot.
        else if(ADRESH>0xe6) {pwm_in=1;if(ADCON0==0x21) ADCON0=0x25; else ADCON0=0x21;ex_pot=0;TRISC=0xbd;} //PWM IN
        else {ex_pot=0;if(RA4==1) ex_pot=1; if(ADCON0==0x31) ADCON0=0x29; else ADCON0=0x31;pwm_in=0;TRISC=0x3c;} //ex_pot. and 0v-10v
        if(percentage==2)percentage=2;
        }
        if(ten_percent1==2)  //变化10%
        {
        if(ccp1_temp>ccp1_buffer) percentage1=ccp1_temp-ccp1_buffer;
        else percentage1=ccp1_buffer-ccp1_temp;
        if(percentage1>0x19) {percentage=0; ten_percent1=0;}else percentage=1;
        }
        if(ten_percent2==2)  //变化10%
        {
        if(ccp2_temp>ccp2_buffer) percentage2=ccp2_temp-ccp2_buffer;
        else percentage2=ccp2_buffer-ccp2_temp;
        if(percentage2<0x19) {if(percentage==0) percentage=3;else if(percentage==1) percentage=2;}
        else {ten_percent2=0; if(percentage==3) percentage=0;else if(percentage==2) percentage=1;}
        }
        switch(percentage) //DC&&PWM-IN Dimming
        {
        case 0:
                if(ccp1_buffer>0x04)
                        {
                        while(ccp1_temp>ccp1_buffer)
                                {
                                ccp1_temp--;
                                eccp1_initial(ccp1_temp,ADRESL);
                                }
                        while(ccp1_temp                                 {
                                ccp1_temp++;
                                eccp1_initial(ccp1_temp,0xc0);
                                }
                                ccp1temp=ccp1_temp;
                        }
                else
                        {
                        if(ccp1_buffer>0x03)
                                {
                                if(CCPR2L!=0x04) eccp1_initial(0x04,0xc0);
                                }
                        else if(ccp1_buffer<0x01)
                                {
                                if(CCPR2L!=0) eccp1_initial(0,0);
                                }
                                ccp1_temp=CCPR2L;
                        }
        case 1:
                if(ccp2_buffer>0x04)//0x04
                        {
                        while(ccp2_temp>ccp2_buffer)
                                {
                                ccp2_temp--;
                                eccp2_initial(ccp2_temp,ADRESL);
                                }
                        while(ccp2_temp                                 {
                                ccp2_temp++;
                                eccp2_initial(ccp2_temp,0xc0);
                                }
                                ccp2temp=ccp2_temp;
                        }
                else
                        {
                        if(ccp2_buffer>0x03)//0x03
                                {
                                if(CCPR3L!=0x04) eccp2_initial(0x04,0xc0);//0
                                }
                        else if(ccp2_buffer<0x01)
                                {
                                if(CCPR3L!=0) eccp2_initial(0,0);
                                }
                                ccp2_temp=CCPR3L;
                        }
                if(save_en>=3)
                {
                        if(ADCON0==0x11)
                        {
                                if(save_channel1==CCPR2L && save_channel2==CCPR3L)//浪涌
                                save_data();
                                save_channel1=CCPR2L;save_channel2=CCPR3L;
                        }
                }
                dim = 0;
                break;
        case 3:
                if(ccp1_buffer>0x04)
                        {
                        while(ccp1_temp>ccp1_buffer)
                                {
                                ccp1_temp--;
                                eccp1_initial(ccp1_temp,ADRESL);
                                }
                        while(ccp1_temp                                 {
                                ccp1_temp++;
                                eccp1_initial(ccp1_temp,0xc0);
                                }
                                ccp1temp=ccp1_temp;
                        }
                else
                        {
                        if(ccp1_buffer>0x03)
                                {
                                if(CCPR2L!=0x04) eccp1_initial(0x04,0xc0);
                                }
                        else if(ccp1_buffer<0x01)
                                {
                                if(CCPR2L!=0) eccp1_initial(0,0);
                                }
                                ccp1_temp=CCPR2L;
                        }
                if(save_en>=3)
                {
                        if(ADCON0==0x11)
                        {
                                if(save_channel1==CCPR2L && save_channel2==CCPR3L)//浪涌
                                save_data();
                                save_channel1=CCPR2L;save_channel2=CCPR3L;
                        }
                }
                dim = 0;
                break;
        }
        if(save_en<3)
        {
                 save_en++;
                ccp1_temp=ccp1_buffer;
                ccp2_temp=ccp2_buffer;
        }
        delay(0,210);
        while(TMR0IF==0);
        TMR0IF=0;
        ADGO=1;
}

void set_program()
{
        uchar num;
        GIE=0;
        e2prom_read(10);
        num=r_e2_data;
        if(num != 0x01)
        {
//program1
                EEIF=0;w_e2_data=0xff;
                e2prom_write(0);  //save CH1
                while(EEIF==0);
                EEIF=0;w_e2_data=0xff;
                e2prom_write(1);  //save CH2
                while(EEIF==0);
//program2
                EEIF=0;w_e2_data=0xff;
                e2prom_write(2);  //save CH1
                while(EEIF==0);
                EEIF=0;w_e2_data=0x38;
                e2prom_write(3);  //save CH2
                while(EEIF==0);
//program3
                EEIF=0;w_e2_data=0x38;
                e2prom_write(4);  //save CH1
                while(EEIF==0);
                EEIF=0;w_e2_data=0xff;
                e2prom_write(5);  //save CH2
                while(EEIF==0);
//program4
                EEIF=0;w_e2_data=0x19;
                e2prom_write(6);  //save CH1
                while(EEIF==0);
                EEIF=0;w_e2_data=0xff;
                e2prom_write(7);  //save CH2
                while(EEIF==0);

                EEIF=0;w_e2_data=0x00;
                e2prom_write(8);  //save CH1
                while(EEIF==0);
                EEIF=0;w_e2_data=0x00;
                e2prom_write(9);  //save CH2
                while(EEIF==0);
                EEIF=0;w_e2_data=0x01;
                e2prom_write(10);
                while(EEIF==0);
                EEIF=0;
        }
        else
        {
                EEIF=0;w_e2_data=0x01;
                e2prom_write(10);
                while(EEIF==0);
                EEIF=0;
        }
        GIE=1;
}

void dim_all(void)
{
//====================================================================================
                if(RC2==0)         //PB3-ccp1RC2
                {
                        GIE=0;
                        count=0;
                        delay(0x07,0);   //256分频,8ms一个周期
                        while(TMR0IF==0);
                        if(RC2==0) count=1;
                        while(RC2==0)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count++;
                                if(count>=0x3e)   //按键达到0.5s
                                {
                                        dim_ccp1();
                                        ten_percent1=2;percentage=2;
                                        ten_percent2=2;//!
                                        while(RC2==0);
                                }
                        }
                        if(count<0x3e&&count>=1)        //按键小于0.5s为on_off
                        {
                                if(CCPR2L==0) dim_ccp1_on(); else dim_ccp1_off();
                                ten_percent1=2;percentage=2;
                                ten_percent2=2;//!
                                count=0;
                        }
                dim=0;
                Channel=0;
                }
//====================================================================================
        if(RC4==0)     //PB4-ccp2 Rc4
                {
                GIE=0;
                count=0;
                delay(0x07,0);   //256分频,8ms一个周期
                while(TMR0IF==0);
                if(RC4==0) count=1;
                while(RC4==0)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count++;
                        if(count>=0x3e)   //按键达到0.5s
                                {
                                dim_ccp2();
                                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ten_percent1=2;//!
                                while(RC4==0);
                                }
                        }
                if(count<0x3e&&count>=1)        //按键小于0.5s为on_off
                        {
                        if(CCPR3L==0) dim_ccp2_on(); else dim_ccp2_off();
                        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ten_percent1=2;//!
                        count=0;
                        }
                dim=0;
                Channel=0;
                }
//====================================================================================
        if(RC5==0)     //PB2-mster RC5
                {
                GIE=0;
                count=0;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if(RC5==0) count=1;
                while(RC5==0)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count++;
                        if(count>=0x31)
                                {
                                while(RC5==0)
                                        {
                                        dim_master();
                                        ten_percent1=2;
                                        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while(RC5==0);
                                        }
                                }
                }
                if(count<0x3e&&count>=1)
                        {
                        count=0;
                        if(Channel == 0)
                        {
                                if(CCPR2L == 0        && CCPR3L == 0)
                                {
                                        while(CCPR2L                                                 {
                                                if(CCPR2L                                                 if(CCPR3L                                                 delay1();
                                                }
                                        if(pwm_in==1) {CCP2CON=0x3c;CCP3CON=0x3c;}
                                        else {CCP2CON=0xbc;CCP3CON=0xbc;}
                                }
                                else if(CCPR2L != 0 && CCPR3L != 0)
                                {
                                        while(CCPR2L>0||CCPR3L>0)
                                                {
                                                if(CCPR2L>0) CCPR2L--;
                                                if(CCPR3L>0) CCPR3L--;
                                                delay1();
                                                }
                                        if(pwm_in==1) {CCP2CON=0x0c;CCP3CON=0x0c;}
                                        else {CCP2CON=0x8c;CCP3CON=0x8c;}
                                }
                                else if(CCPR2L != 0 && CCPR3L == 0)
                                {
                                        dim_ccp1_off();
                                        Channel = 1;
                                }
                                else if(CCPR2L == 0 && CCPR3L != 0)
                                {
                                        dim_ccp2_off();
                                        Channel = 2;
                                }
                        }
                        else if(Channel == 1)
                                if(CCPR2L==0) dim_ccp1_on(); else dim_ccp1_off();
                        else if(Channel == 2)
                                if(CCPR3L==0) dim_ccp2_on(); else dim_ccp2_off();
/*
                        if(CCPR2L==0||CCPR3L==0)
                                {
                                while(CCPR2L                                         {
                                        if(CCPR2L                                         if(CCPR3L                                         delay1();
                                        }
                                if(pwm_in==1) {CCP2CON=0x3c;CCP3CON=0x3c;}
                                else {CCP2CON=0xbc;CCP3CON=0xbc;}
                                }
                        else
                                {
                                while(CCPR2L>0||CCPR3L>0)
                                        {
                                        if(CCPR2L>0) CCPR2L--;
                                        if(CCPR3L>0) CCPR3L--;
                                        delay1();
                                        }
                                if(pwm_in==1) {CCP2CON=0x0c;CCP3CON=0x0c;}
                                else {CCP2CON=0x8c;CCP3CON=0x8c;}
                                }
*/
                        ten_percent1=2;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

                }
}

void PB1_Program(void)
{
                if(RA0==0)     //PB1-programming
                {
                        GIE=0;
                        count=0;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if(RA0) count=0xff; else count=1;
                        while(RA0==0)    //5s save program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count++;
                                if(count==0xcc)     //5s
                                {
                                                while(count==0xcc && !RA0) RB7=0;
                                                while(count==0xcc)      //5s save program
                                                {

                                                        if(RA0==0)       //save P1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if(RA0==0)
                                                                {
                                                                        EEIF=0;w_e2_data=CCPR2L;
                                                                        e2prom_write(0);  //save CH1
                                                                        while(EEIF==0);
                                                                        EEIF=0;w_e2_data=CCPR3L;
                                                                        e2prom_write(1);  //save CH2
                                                                        while(EEIF==0);
                                                                        EEIF=0;
                                                                        while(RA0==0);
                                                                        break;
                                                                        }
                                                                }
                                                                if(RA1==0)      //save P2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if(RA1==0)
                                                                        {
                                                                                EEIF=0;w_e2_data=CCPR2L;
                                                                                e2prom_write(2);   //save CH1_1
                                                                                while(EEIF==0);
                                                                                EEIF=0;w_e2_data=CCPR3L;
                                                                                e2prom_write(3);   //save CH2_1
                                                                                while(EEIF==0);
                                                                                EEIF=0;
                                                                                while(RA1==0);
                                                                                break;
                                                                                }
                                                                        }

                                                                        if(RA2==0)     //save P3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if(RA2==0)
                                                                                {
                                                                                        EEIF=0;w_e2_data=CCPR2L;
                                                                                        e2prom_write(4);  //save CH1_2
                                                                                        while(EEIF==0);
                                                                                        EEIF=0;w_e2_data=CCPR3L;
                                                                                        e2prom_write(5);  //save CH2_2
                                                                                        while(EEIF==0);
                                                                                        EEIF=0;
                                                                                        while(RA2==0);
                                                                                        break;
                                                                                        }
                                                                                }

                                                                        if(RA3==0)     //save P4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if(RA3==0)
                                                                                {
                                                                                        EEIF=0;w_e2_data=CCPR2L;
                                                                                        e2prom_write(6);  //save CH1_2
                                                                                        while(EEIF==0);
                                                                                        EEIF=0;w_e2_data=CCPR3L;
                                                                                        e2prom_write(7);  //save CH2_2
                                                                                        while(EEIF==0);
                                                                                        EEIF=0;
                                                                                        while(RA3==0);
                                                                                        break;
                                                                                        }
                                                                                }
                                                }
                                                if(count==0xcc) RB7=1;

                                        }

                        }
                //if(count<0x31&&count>=1)        //按键小于0.4s为select program
//---------------------------------------------------------------------------------------------------------
                if(count<0x3e&&count>=1)    //P1,P2,P3,P4 cycle
                {
                        e_count++;
                        while(1)
                        {
                                if(e_count==1)         //取p1
                                {
                                        e2prom_read(0);
                                        ccp1temp=r_e2_data;
                                        e2prom_read(1);
                                        ccp2temp=r_e2_data;
                                        while((CCPR2L!=ccp1temp) || (CCPR3L!=ccp2temp))
                                        {
                                        if(CCPR2L                                         else if(CCPR2L>ccp1temp) CCPR2L--;
                                        //delay1();
                                        if(CCPR3L                                         else if(CCPR3L>ccp2temp) CCPR3L--;
                                        delay1();
                                        }
                                        ten_percent1=2;ten_percent2=2;
                                        break;
                                }
                                else if(e_count==2)    //取p2
                                {
                                        e2prom_read(2);
                                        ccp1temp=r_e2_data;
                                        e2prom_read(3);
                                        ccp2temp=r_e2_data;
                                        while((CCPR2L!=ccp1temp) || (CCPR3L!=ccp2temp))
                                        {
                                        if(CCPR2L                                         else if(CCPR2L>ccp1temp) CCPR2L--;
                                        //delay1();
                                        if(CCPR3L                                         else if(CCPR3L>ccp2temp) CCPR3L--;
                                        delay1();
                                        }
                                        ten_percent1=2;ten_percent2=2;
                                        break;
                                }
                                else if(e_count==3)    //取p3
                                {
                                        e2prom_read(4);
                                        ccp1temp=r_e2_data;
                                        e2prom_read(5);
                                        ccp2temp=r_e2_data;
                                        while((CCPR2L!=ccp1temp) || (CCPR3L!=ccp2temp))
                                        {
                                        if(CCPR2L                                         else if(CCPR2L>ccp1temp) CCPR2L--;
                                        //delay1();
                                        if(CCPR3L                                         else if(CCPR3L>ccp2temp) CCPR3L--;
                                        delay1();
                                        }
                                        ten_percent1=2;ten_percent2=2;
                                        break;
                                }
                                else if(e_count==4)    //取p4
                                {
                                        e2prom_read(6);
                                        ccp1temp=r_e2_data;
                                        e2prom_read(7);
                                        ccp2temp=r_e2_data;
                                        while((CCPR2L!=ccp1temp) || (CCPR3L!=ccp2temp))
                                        {
                                        if(CCPR2L                                         else if(CCPR2L>ccp1temp) CCPR2L--;
                                        //delay1();
                                        if(CCPR3L                                         else if(CCPR3L>ccp2temp) CCPR3L--;
                                        delay1();
                                        }
                                        ten_percent1=2;ten_percent2=2;e_count=0;
                                        break;
                                }
                                else {e_count=0; break;}
                        }
                if(ccp1temp<0x05) ccp1temp=0x05;
                if(ccp2temp<0x05) ccp2temp=0x05;
                }
                ten_percent1=2;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save_data();
                GIE=1;
                dim=0;
                Channel=0;
        }
}

void main()
{
uchar i;
/*--------------------系统时钟配置--------------------*/
        OSCCON=0xf0;  //fosc/4:8M internal clock
/*--------------------I/O端口配置 --------------------*/
        OPTION_REG=0xff;
        TRISA=0xff;          //input
        TRISB=0x7f;                //input
        TRISC=0x3c;                //output

        ANSELA=0x20;  //RA5为模拟功能
        ANSELB=0x3f;  //RB5为模拟功能

        WPUB=0x00;

/*------------------CCP1,2初始化程序------------------*/
        CCP2AS=0x05;  //禁止自动关断
        PWM2CON=0x80; //无死区时间
        CCP3AS=0x05;
        PWM3CON=0x80;
        CCPTMRS0=0xc7; //CCP2用TIMER4,CCP3用TIMER2
        CCPTMRS1=0x03;
        PR4=0xfe;     //PWM周期为128us-7.81KHz
        PR2=0xfe;                //100%!

        TMR2IE=0;     //禁CCP定时器中断
        TMR4IE=0;
        TMR2IF=0;
        TMR4IF=0;
        percentage=2;
        for(i=0;i<28;i++)//1S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
/*--------------------AD初始化程序--------------------*/
        ad_initial();
        delay(0,210);  //delay 5us作为AD采集时间
        while(TMR0IF==0);
        TMR0IF=0;
        ADIF=0;
        ADIE=1;
        ADGO=1;
/*-------------------开总中断和外设中断---------------*/
        INTCON=0xc0;  //admittance of GIE,PEIE interrupt,forbid tmr0 interrupt
        //TMR0IE=0;     //禁TMR0中断
        EEIE=0;                  //禁E2中断
/*------------------------------------------------------*/

        while(save_en<3);
        ADIE=0;

        eccp1_initial(0,0);
        eccp2_initial(0,0);

        set_program();
        dim=0;

        e2prom_read(8);
        ccp1temp=r_e2_data;
        e2prom_read(9);
        ccp2temp=r_e2_data;

        while((CCPR2L!=ccp1temp)||(CCPR3L!=ccp2temp))
        {
                if(CCPR2L                 else if(CCPR2L>ccp1temp) CCPR2L--;
                delay1();
                if(CCPR3L                 else if(CCPR3L>ccp2temp) CCPR3L--;
                delay1();
        }
        ten_percent1=2;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if(ccp1temp<0x05) ccp1temp=0x05;
        if(ccp2temp<0x05) ccp2temp=0x05;
        ADIE=1;
        RB7=1;

/*--------------------主程判PB循环 -------------------*/
        while(1)
        {

if(RC3==0)
{
//====================================================================================
                if(RA2==0 || RC2==0)         //PB3-ccp1RC2
                {
                        GIE=0;
                        count=0;
                        delay(0x07,0);   //256分频,8ms一个周期
                        while(TMR0IF==0);
                        if(RA2==0 || RC2==0) count=1;
                        while(RA2==0 || RC2==0)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count++;
                                if(count>=0x3e)   //按键达到0.5s
                                {
                                        dim_ccp1();
                                        ten_percent1=2;percentage=2;
                                        ten_percent2=2;//!
                                        while(RA2==0 || RC2==0);
                                }
                        }
                        if(count<0x3e&&count>=1)        //按键小于0.5s为on_off
                        {
                                if(CCPR2L==0) dim_ccp1_on(); else dim_ccp1_off();
                                ten_percent1=2;percentage=2;
                                ten_percent2=2;//!
                                count=0;
                        }
                save_data();
                GIE=1;
                dim=0;
                Channel=0;
                }
//====================================================================================
        PB1_Program();
//====================================================================================
        if(RA3==0 || RC4==0)     //PB4-ccp2 Rc4
                {
                GIE=0;
                count=0;
                delay(0x07,0);   //256分频,8ms一个周期
                while(TMR0IF==0);
                if(RA3==0 || RC4==0) count=1;
                while(RA3==0 || RC4==0)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count++;
                        if(count>=0x3e)   //按键达到0.5s
                                {
                                dim_ccp2();
                                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ten_percent1=2;//!
                                while(RA3==0 || RC4==0);
                                }
                        }
                if(count<0x3e&&count>=1)        //按键小于0.5s为on_off
                        {
                        if(CCPR3L==0) dim_ccp2_on(); else dim_ccp2_off();
                        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ten_percent1=2;//!
                        count=0;
                        }
                save_data();
                GIE=1;
                dim=0;
                Channel=0;
                }
//====================================================================================
        if(RA1==0 || RC5==0)     //PB2-mster RC5
                {
                GIE=0;
                count=0;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if(RA1==0 || RC5==0) count=1;
                while(RA1==0 || RC5==0)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count++;
                        if(count>=0x3e)
                                {
                                while(RA1==0 || RC5==0)
                                        {
                                        dim_master();
                                        ten_percent1=2;
                                        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while(RA1==0 || RC5==0);
                                        }
                                }
                }
                if(count<0x3e&&count>=1)
                        {
                        count=0;

                        if(Channel == 0)
                        {
                                if(CCPR2L == 0        && CCPR3L == 0)
                                {
                                        while(CCPR2L                                                 {
                                                if(CCPR2L                                                 if(CCPR3L                                                 delay1();
                                                }
                                        if(pwm_in==1) {CCP2CON=0x3c;CCP3CON=0x3c;}
                                        else {CCP2CON=0xbc;CCP3CON=0xbc;}
                                }
                                else if(CCPR2L != 0 && CCPR3L != 0)
                                {
                                        while(CCPR2L>0||CCPR3L>0)
                                                {
                                                if(CCPR2L>0) CCPR2L--;
                                                if(CCPR3L>0) CCPR3L--;
                                                delay1();
                                                }
                                        if(pwm_in==1) {CCP2CON=0x0c;CCP3CON=0x0c;}
                                        else {CCP2CON=0x8c;CCP3CON=0x8c;}
                                }
                                else if(CCPR2L != 0 && CCPR3L == 0)
                                {
                                        dim_ccp1_off();
                                        Channel = 1;
                                }
                                else if(CCPR2L == 0 && CCPR3L != 0)
                                {
                                        dim_ccp2_off();
                                        Channel = 2;
                                }
                        }
                        else if(Channel == 1)
                                if(CCPR2L==0) dim_ccp1_on(); else dim_ccp1_off();
                        else if(Channel == 2)
                                if(CCPR3L==0) dim_ccp2_on(); else dim_ccp2_off();
/*
                        if(CCPR2L==0||CCPR3L==0)
                                {
                                while(CCPR2L                                         {
                                        if(CCPR2L                                         if(CCPR3L                                         delay1();
                                        }
                                if(pwm_in==1) {CCP2CON=0x3c;CCP3CON=0x3c;}
                                else {CCP2CON=0xbc;CCP3CON=0xbc;}
                                }
                        else
                                {
                                while(CCPR2L>0||CCPR3L>0)
                                        {
                                        if(CCPR2L>0) CCPR2L--;
                                        if(CCPR3L>0) CCPR3L--;
                                        delay1();
                                        }
                                if(pwm_in==1) {CCP2CON=0x0c;CCP3CON=0x0c;}
                                else {CCP2CON=0x8c;CCP3CON=0x8c;}
                                }
*/
                        ten_percent1=2;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
                save_data();
                GIE=1;

                }
}
else
{
                GIE=0;
                                                while(1)     //select program
                                                {
                                                        if(RA0==0)       //choose program P1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if(RA0==0)
                                                                {
                                                                        e2prom_read(0);
                                                                        ccp1temp=r_e2_data;
                                                                        e2prom_read(1);
                                                                        ccp2temp=r_e2_data;
                                                                        while((CCPR2L!=ccp1temp) || (CCPR3L!=ccp2temp))
                                                                        {
                                                                        if(CCPR2L                                                                         else if(CCPR2L>ccp1temp) CCPR2L--;
                                                                        //delay1();
                                                                        if(CCPR3L                                                                         else if(CCPR3L>ccp2temp) CCPR3L--;
                                                                        delay1();
                                                                        }
                                                                        ten_percent1=2;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dim=0;
                                                                        Channel=0;
                                                                        while(RA0==0);
                                                                        break;
                                                                }
                                                        }
                                                                if(RA1==0)      //choose program P2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if(RA1==0)
                                                                        {
                                                                                e2prom_read(2);
                                                                                ccp1temp=r_e2_data;
                                                                                e2prom_read(3);
                                                                                ccp2temp=r_e2_data;
                                                                                while((CCPR2L!=ccp1temp) || (CCPR3L!=ccp2temp))
                                                                                {
                                                                                if(CCPR2L                                                                                 else if(CCPR2L>ccp1temp) CCPR2L--;
                                                                                //delay1();
                                                                                if(CCPR3L                                                                                 else if(CCPR3L>ccp2temp) CCPR3L--;
                                                                                delay1();
                                                                                }
                                                                                ten_percent1=2;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dim=0;
                                                                                Channel=0;
                                                                                while(RA1==0);
                                                                                break;
                                                                        }
                                                                }

                                                                        if(RA2==0)     //choose program P3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if(RA2==0)
                                                                                {
                                                                                        e2prom_read(4);
                                                                                        ccp1temp=r_e2_data;
                                                                                        e2prom_read(5);
                                                                                        ccp2temp=r_e2_data;
                                                                                        while((CCPR2L!=ccp1temp) || (CCPR3L!=ccp2temp))
                                                                                        {
                                                                                        if(CCPR2L                                                                                         else if(CCPR2L>ccp1temp) CCPR2L--;
                                                                                        //delay1();
                                                                                        if(CCPR3L                                                                                         else if(CCPR3L>ccp2temp) CCPR3L--;
                                                                                        delay1();
                                                                                        }
                                                                                        ten_percent1=2;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dim=0;
                                                                                        Channel=0;
                                                                                        while(RA2==0);
                                                                                        break;
                                                                                }
                                                                        }

                                                                        if(RA3==0)     //choose program P4
                                                                        {
                                                                                delay(0x07,0);
                                                                                while(TMR0IF==0);
                                                                                if(RA3==0)
                                                                                {
                                                                                        e2prom_read(6);
                                                                                        ccp1temp=r_e2_data;
                                                                                        e2prom_read(7);
                                                                                        ccp2temp=r_e2_data;
                                                                                        while((CCPR2L!=ccp1temp) || (CCPR3L!=ccp2temp))
                                                                                        {
                                                                                        if(CCPR2L                                                                                         else if(CCPR2L>ccp1temp) CCPR2L--;
                                                                                        //delay1();
                                                                                        if(CCPR3L                                                                                         else if(CCPR3L>ccp2temp) CCPR3L--;
                                                                                        delay1();
                                                                                        }
                                                                                        ten_percent1=2;ten_percent2=2;percentage=2;
                                                                                        dim=0;
                                                                                        Channel=0;
                                                                                        while(RA3==0);
                                                                                        break;
                                                                                }
                                                                        }
                                                        break;
                                                }

//============================================================================
                dim_all();
                save_data();
                GIE=1;
}
//======================================================================================================
        }
}

网友:
这么大,一点注释都没有的程序,没人帮你看的。

网友:
未说明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开发环境是什么(怀疑是PICC),大概实现的是什么功能,最好是硬件的外围功能等,才能最快的实现注释功能
这程序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