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DIY第五篇-R7F0C809 AD操作说明

楼主:
   结合实际操作经验和瑞萨网站参考例程,简单介绍下R7F0C809的AD转换器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分享自己的AD操作程序。

1  AD 操作过程
     瑞萨网站参考例程介绍了使用 A/D转换器的软件触发、连续转换模式,将输入 ANI0的模拟电压进行 A/D转换,在HALT模式下等待 A/D转换结束,A/D转换结束以后,将 A/D转换结果右移 6位,保存在内部 RAM中。
主要操作过程如下:
(1) 初始化 A/D转换器
•  模拟输入使用 P07/ANI0引脚。
•  使用软件触发开始 A/D转换。
•  使用 A/D转换结束中断(INTAD)。
(2) 将 ADM0寄存器的 ADCS位(开始转换动作)置为“1”,开始 A/D转换。然后执行 HALT指令进入HALT模式且等待 A/D转换结束中断。
(3) 当 ANI0引脚的输入电压 A/D转换完成以后,A/D转换器将结果传送给 ADCR寄存器,并且产生 A/D转换结束中断。
(4) 当参考例程通过 A/D转换结束中断退出 HALT模式时,可以从 ADCR寄存器中读取 A/D转换结果,右移 6位后保存在内部 RAM中。
(5) 再次开始 A/D转换,然后进入 HALT模式,并等待 A/D转换结束中断。

   1.1  A/D转换器的初始化设置的流程
第1步      向A/D转换器电路提供时钟:ADCEN位 ← 1 : 开始供给输入时钟
第2步      停止A/D转换器:ADM0寄存器 ← 00H
第3步      清除A/D转换结束中断请求标志:ADIF位 ← 0 : 清除中断请求标志位
第4步      设置A/D转换器中断优先级为3级:ADPR0位 ← 1,ADPR1位 ← 1
第5步      初始化A/D转换器,设置转换时间为6.8us: ADM0寄存器 ← 02H
FR1位~FR0位、LV0位 ← 001B : fCLK/8 (fCLK =20MHz)
第6步      选择分辨率、设置转换对象:ADM2寄存器 ← 00H
•   10位分辨率:ADTYP位 ← 0 : 10位分辨率
设置A/D转换对象为ANIx:ADTES1位 ← 0 : ANIx
ADTES寄存器 ← 00H
第7步      指定模拟输入通道:ADS寄存器 ← 00H
设置模拟输入通道为ANI0: ADS2位~ADS0位 ← 000B
第8步      返回

2      寄存器操作介绍2.1   设置用于 A/D转换的通道2.1.1 端口模式寄存器 0PM0
  功能:  选择各端口的输入/输出模式
符号 7  6  5 4  3  2 1  0
PM0 PM07  PM06  PM05 PM04  PM03  PM02 PM01  PM00
设定值 1  x  x x  x  x x  x

位 7  PM07  P07引脚的输入/输出模式选择
0  输出模式(输出缓存 ON)
1  输入模式(输出缓存 OFF)
2.1.2    端口模式控制寄存器 0PMC0
   功能: 选择各端口的输入/输出模式
符号 7  6  5 4  3  2 1  0
PMC0 PMC07  1  1 1  1  1 1  1
设定值 1  —  —  —  —  —  —  —

位 7
PMC07 P07引脚的数字输入/输出或者模拟输入的选择
0  数字输入/输出(模拟输入以外的复用功能)
1  模拟输入

2.2  允许 A/D转换器的时钟供给2.2.1  外围允许寄存器 0PER0
功能:   开始向 A/D转换器提供时钟。
符号  7  6 5  4  3  2  1  0
PER0  TMKAEN RTOEN  ADCEN  0 0  SAU0EN  0 TAU0EN
设定值  x  x 1  —  —  x  —  x
位 5
ADCEN  A/D转换器的输入时钟的控制
当ADCEN为0 时,停止提供输入时钟
• 不能写 A/D转换器使用的 SFR
• A/D转换器处于复位状态
当ADCEN为1 时, 提供输入时钟
• 能读写 A/D转换器使用的 SFR

2.3  设置 A/D转换时间和操作模式2.3.1  A/D转换器模式寄存器 0ADM0
    功能:设置转换时间。
符号 7  6  5 4  3  2 1  0
ADM0  ADCS 0  0  FR1 FR0  0  LV0 ADCE
设定值
—  0  0 —  1
4~ 3功能
0 功能
ADCE  控制 A/D电压比较器的运行
0  停止 A/D电压比较器的运行
1  允许 A/D电压比较器的运行

2.4  设置基准电压源 2.4.1  A/D转换器模式寄存器 2ADM2
   功能: 选择分辨率。
符号 7  6  5 4  3  2 1  0
ADM2  0 0  0  0 0  0  0 ADTYP
设定值                0
0 功能:ADTYP  选择 A/D转换分辨率
0  10位分辨率
1  8位分辨率

2.5  设置转换对象 2.5.1  A/D测试寄存器(ADTES
  功能:  选择 ANIx
符号  7  6 5  4  3  2  1  0
ADTES  0 0  0  0 0  0  ADTES1 0
设定值             0
1 功能:ADTES1  A/D转换对象的选择
0  ANIx(通过模拟输入通道指定寄存器(ADS)进行设定)
1  Vss(采样电容器的放电转换)

2.6  设置转换对象 2.6.1    模拟输入通道指定寄存器(ADS
    选择要进行 A/D转换的模拟电压输入通道。
符号  7  6 5  4  3  2  1  0
ADM2  0 0  0  0 0  ADS2  ADS1 ADS0
设定值           0  0  0
2~ 0功能:
ADS2  ADS1 ADS0  模拟输入通道  输入源
0  0 0  ANI0  P07/ANI0引脚
0  0 1  ANI1  P10/ANI1引脚
0  1 0  ANI2  P11/ANI2引脚
0  1 1  ANI3  P12/ANI3引脚
1  0 0  ANI4  P13/ANI4引脚
1  0 1  ANI5  P14/ANI5引脚
1  1 0  ANI6  P15/ANI6引脚
1  1 1  ANI7  P16/ANI7引脚

2.7  设置 A/D转换结束中断2.7.1    中断请求标志寄存器(IF0H
    清除中断请求标志。
符号 7  6  5 4  3  2 1  0
IF0H  TMIF02 0  TMIF03H  PIF3 PIF2  KRIF  ADIF TMIF01
设定值 x    x  x x  x  0  x
IF0H 1 功能:
ADIF  中断请求标志
0  不产生中断请求信号
1  产生中断请求,处于中断请求状态
2.7.2   中断屏蔽标志寄存器(MK0H
    禁用中断。
符号 7  6  5 4  3  2 1  0
MK0H  TMMK02 1  TMMK03H  PMK3 PMK2  KRMK  ADMK TMMK01
设定值 x    x  x x  x  1  x
MK0H 1 功能
ADMK  控制中断处理
0  允许中断处理
1  禁止中断处理
3      AD循环采样
在我的程序设计中,需要同时测量两路AD信号,所以需要动态配置AD采样通道等参数,先配置不变的参数,在动态配置通道测量。
3.1  AD初始化
void R_ADC_Create(void)
{
    ADCEN = 1U;     /* supply AD clock */
    ADM0 = 0x00U;   /* disable AD conversion and clear ADM0 register */
    ADMK = 1U;      /* disable INTAD interrupt */
    ADIF = 0U;      /* clear INTAD interrupt flag */
    /* Set INTAD low priority */
    ADPR1 = 1U;
    ADPR0 = 1U;
    ADM0 = 0x00U;   /* fCLK/8 *///2 to 0  2015.9.10
    ADM2 = 0x00U;   /* 10 bits */
}

3.2  获取AD数据
采用调用通道来实现对应AD数据输出的方式获取AD数据。
uint16_t Read_Self_AD(unsigned char ANx)
{
unsigned int i;
uint16_t  ADValue;
switch(ANx)
{
  case 1:
  {  ADS=1;    break;  }
  case 2:
  {  ADS=2;     break;  }
  default:break;
}
    ADIF = 0;       /* clear INTAD interrupt flag */
    ADMK = 0;       /* enable INTAD interrupt */
    ADCE = 1;
    for(i = 0; i < 10; i++);            /* 0.1us waiting is needed */
    ADCS = 1;
    for(i = 0; i < 3; i++);
    /*Waiting A/D conversion */
    while(ADCS != 0);                   /* A/D conversion completed? */
    ADValue =(((uint16_t)(ADCRL >> 6)) |((uint16_t)ADCRH << 2));
return ADValue;
}
我的其他帖子: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