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你知道 实时 到底指的是啥么?

楼主:
晚上,被无辜地抓紧 STM32F7英雄汇,无奈我对F7不感冒,也爱不起,所以一直只能当个水军,更被几个陌生的朋友送上“龙王”的名号。话说我这是临时的接客容易嘛......

不扯了大半夜了。
后来我和大神free叔叔聊了会天,扯到我最关心的 实时问题。
他突然问我,你觉得 实时 是啥?

我有点愣住了,于是就一股脑门回答道:

就是反应快呗,比如我打开网页,最好是1ms都不要等,否则我会疯掉的......

然后free叔说,丫的,你连实时是啥都不知道你纠结个毛线啊。

我傻了,心想,这是啥情况,于是回答了一个经常听来的解释:

实时性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响应,而不是说什么越快越好。
结果free叔还是笑而不语。

我开始磨嘴皮子,求没用,他就和盗墓笔记里那个王胖子一样,可惜我对他太崇拜,从来没敢说话激他,结果就被他骗来半夜发帖子了,太不容易了。

最后,我还是专业百度一下这个问题,啥叫实时性。

百度是这么说的:
控制类编辑时钟信号能够准确的定时,各处的时钟能够达到一致,在不同的场合需要达到ns级、μs级

计算机网络编辑简单一个字理解就是快,能达到所需要的“快”就是实时了

嵌入式编辑实时系统不仅仅是表现在“快”上,而更主要的是实时系统必须对外来事件在限定时间内做出反应,当然这个限定时间的范围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定的,例如控制化学反应过程的时间可能很长,而飞行控制系统的这个时间就会很短。

然后是某个 百度知道的回答,这个一看就不靠谱:
简单一个字理解就是快,能达到所需要的“快”就是实时了,
QQ聊天工具,就属于一种实时性聊天工具,或者叫即时聊天工具

.
以上几个回答,显然都很不靠谱。感觉还不如我记忆中书上看来的。
具体来说,对于系统响应这个方面来说,实时性分三种硬实时 软实时,还有一种,我忘了名字了。具体来说,硬实时就是接近我们平素谈到的rtos的及时响应,它不是强调反映有多快,而是要在规定的死限时间之前完成就可以了。软实时,就接近WINDOWS 也包括linux桌面版这类常用的 系统,软实时是指统计意义上的实时,一般整体吞吐量大或整体响应速度快,但不能保证特定的任务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
至于另一种,没找到,也挺不容易的,所以......
大家来说说,free叔叔喜欢看到大家争论,多点人嗨起来,让叔叔明天快点来揭晓,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 崭新概念~~好期待啊

网友:
在下认为,实时是跟现实时间有对应关系的,叫做实时。
具体的说,每一个事件的响应时间,跟现实时间是确定关系。
在正常工作环境中,不会出现不确定。
这样的系统就叫做实时系统。

网友:
又在玩高深
哥喝豆浆去了,拜拜…

网友:
我理解的跟楼主的差不多,就是系统对事件的响应时间能满足需求,这样就可以看作是实时,因为事件总是能够在限定的时间内得到响应处理

网友:
  能快速的响应时间,在一定的时间内。。。。我只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实时是个相对的概念 在不对的领域是不一样的,就如同智能化这个概念一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时是个相对的概念 在不对的领域是不一样的,就如同智能化这个概念一样

请具体说

网友:
  具体就露馅了

===================================

网友:
高效+时间可预先准确确定

网友:
不懂,来水。

网友:
在能够接受的时间内响应

网友:
下图是μcos上面的翻译。就像楼主说的LINUX和Windows属于软实时,而μcos和FREE RTOS这类小型的面向嵌入式应用的属于硬实时。硬实时对于某一特定事件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超时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超时往往面临的是灾难性的后果。也有楼上说的相对的意味,硬实时只是比软实时在时间上要求严格一点罢了吧。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一个"确定性",面对一个特定的激励信号,一定会给出某种动作,而不是时有时无?

网友:
那么实时操作系统与实时时钟里的实时含义有哪些不同?

网友:
实时系统同意楼上“确定性”的观点。
实时时钟应该是硬件时钟,时间变化与实际时间变化同步,所以叫实时;只要有电源,RTC就工作,不受其他影响,就像手表一样。

网友:
TI好像还有一个实时处理器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相似点应该挺多的
时基大小应该是最明显的区别,Windows可能不会去关注us级的事件

网友:
看对中断或时间的最大响应时间,是否满足要求。所谓实时性,就是对中断的最快响应速度。

网友:
分软实时和硬实时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