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工艺或者工程的吗?求解~~

楼主:
有没有做贴片或者波峰工艺的,求解,图片中的能否用回流焊或者是波峰焊达到双面焊接的效果!

网友A:
给你发到群里给问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到群里给问问了~~

谢谢咯~!

网友B:
您这个是个什么接口?焊在上面的是旁边的金属脚还是中间的那个?您这个接口我怎么看着像天线接口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是个什么接口?焊在上面的是旁边的金属脚还是中间的那个?您这个接口我怎么看着像天线接口呢?

这个就是天线的SMA接口

网友:
理论上来说回流焊应该是能做的。。。波峰焊应该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天线的SMA接口

那应该是旁边那几个脚焊在板子上的吧。中间的那个应该是接天线的。这种接口进回焊炉应该可以。  你说的回流焊或者波峰焊我不太懂。

网友:
感觉过波峰时很容易短路,这种器件安全期间人工后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