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原理图导入PCB时候出现元器件跑到room外边怎么解决

楼主:
画一个PCB,从原理图导入到PCB的时候,部分器件跑到ROOM外边,光标也选不中,怎么解决?如图所示:

网友A:
Ctrl+A 全选,然后再右拉就好了

网友:
原理图命名哪里,名字不要重复就OK
QU

网友:
其实导入pcb的时候,不用导入ROOM的,一般的板子导入room也没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A 全选,然后再右拉就好了

这时候键盘比鼠标有用。在AD中,掌握常用快捷键会非常方便。

网友:
说实话,一般倒入的时候都不要room。反而会让操作起来不太爽,因为你在一个框架中,调整布局的时候一般不会都把东西堆在里面,而是隔一点距离,然后按照原理图开始布进去。这个问题,你可以把room给删了就好了。哈哈,我就是看room不太顺眼~~

网友:
布板时,还要一个一个地摆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所以,导入后不管元件在哪应该无所谓的。

网友:
如果个别情况的话,一般制作封装时没有在原点制作造成

网友:
如果不是多通道,直接删除room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