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360芯片的DGND在哪?

楼主:
之前都是按照手册里给的配置画图,现在突然发现ADUC360的数字电源地怎么没有引出腿脚呢?还有个GND_SW这个开关该怎么理解??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芯片肚子底下的一大片金属层可以认为是DGN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肚子底下的一大片金属层可以认为是DGND吗?

一般那个都接地处理,可以这么认为。

玩板看这里:

网友B:
手册中说的DGND,并不是说芯片上有这个专门的引脚,但手册中又说明IC的某些脚所接的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中说的DGND,并不是说芯片上有这个专门的引脚,但手册中又说明IC的某些脚所接的地点,

是的 搞得很是含混

网友:
建议在这里看看货直接提问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UC360